关于SH79F165

楼主(2010-06-08):
最近在使用该芯片采样,采样他的VDD电压,但是每次采样ADDH,ADDM,ADDL里面的值都是80000,请问是什么原因,系统频率使用16.6MHZ内部RC震荡。采样过程参照数据手册编写的流程

网友A:
等候版主了~~~

网友B:
看不懂哦

网友C:
首先,你采到的数据是负溢出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你的接入电压是直接接VDD还是通过3个电阻分压,然后PGA放大去采样的?
连接线路以及程序可否发上来一看?
如果采用内部的通道采集VDD, vref是否有调整到04V及以上?

网友C:
79f165的 ADC与别人不同,是双端输入的,所以有正负的

楼主:
MOV        REGCON,        #01H
MOV        ADCON,        #04H
MOV        ADT,        #0ADH ;16.6MHZ CLK=100K
MOV        ADCH,        #068H ;;REF=0.4V  内部基准电压VREF选择位
MOV        PGAM,        #00H

ORL        ADCON,        #80H
WAIT0:
MOV        A,ADCON
        JNB        ACC.6,WAIT0
采集的是内部的VDD,采集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哪里出问题了,还是说采集内部过程还有其他的哪些寄存器要设置。

楼主:
串口能正常接收的话,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采集的是内部电压,外围电路会有影响吗??

网友D:
应该有影响

网友C:
我看你的程序是对的(程序run过了,采到为0x5c40左右)。请你check一下,外面的电容是否按照spec推荐值接的?
AGND和GND是否接在一起了。你的Vref PIN输出的电压是否为0.4V左右?

你可以测试一下。你换个channel(SCH[2:0]=011), 然后采集出来的数据为0附近

网友E:
如果你基准用0.4V,采样输入是VDD,肯定会溢出了。输入就算没有PGA放大,也是基准的好几倍啊。

网友C:
如果你基准用0.4V,采样输入是VDD,肯定会溢出了。输入就算没有PGA放大,也是基准的好几倍啊。
引用 网友E:

79f165里面有比较特殊的应用,可以直接采集vdd的电压,其实这个电压已经分压好了。

楼主:
AGND和GND是否接在一起了。。。。。。是应该接在一直还是分开。。。。。AGND跟VDDR直接通过一个电解电容连接,,,,,,,电路等我下午回实验室再看看

楼主:
MOV        P0CR,        #0FFH        ; 入=0 出=1 方向控制
        MOV        P0PCR,        #0FFH        ; 内部允许上拉=1 关闭=0
        MOV        P1CR,        #0FFH
        MOV        P1,        #0FFH
        MOV        P2CR,        #0FFH
        MOV        P2PCR,        #0FFH
        MOV        P2,        #0FFH

这是前面的I/0口初始化,。。VREF测到得电压是0.1V左右
电路就采用数据手册上面的那一个计价秤应用电路1连接的

楼主:
现在能出来了,原因好像是模拟电压没接。。。。。。
模拟电压应该接多少??

楼主:
现在有个新的问题。AIN0+和AIN0-输出0.3V电压,VREF采用内部电压0.3V,采集到得码是27360H左右,计算才0.09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P2.7测得的电压是0.196左右 ADCH值为4F

网友C:
回复 楼主:

agnd和gnd一定需要连接在一起

楼主:
回复 楼主:

agnd和gnd一定需要连接在一起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还是还要在串个电阻,2个没接测出来的值是339A0H左右,直接接在一起测出来是29D20H左右

网友E:
原来测试的是内部的1/16VDD啊

所有地都连起来,不要串联电阻的。如果真要串,也是磁珠之类的器件。

网友F:
串磁珠还行

楼主:
现在能测出来了,但是在侧外部0通道时,外部输入的电压1.8V,VREF采用外部电压,采集到得是1.78V,但是测4MV测到得才2.8,2.9MV左右,是电路没连号,还是精度问题,还有直接测内部电路电压VDD/16偏差都很大

网友C:
现在有个新的问题。AIN0+和AIN0-输出0.3V电压,VREF采用内部电压0.3V,采集到得码是27360H左右,计算才0.09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P2.7测得的电压是0.196左右 ADCH值为4F ...
引用 楼主:

PGA的共模输入电压为0.4~2.0V,所以说,你AIN0+,AIN0-只能在0.4V~2.0V之间。
AIN0+,AIN0-之间的差值经过放大后,不能超过2倍的Vref.具体举例:
AIN0+ = 1.5V,AIN0- = 1.2V, PGA不使能,放大倍数为1. vref = 0.4V
则根据公式ADC data = ((VIN+) - (VIN-))/VREF * 500000
得出ADC data = (1.5-1.2)/0.4*500000 = 0x0005B8D8

网友C:
现在能测出来了,但是在侧外部0通道时,外部输入的电压1.8V,VREF采用外部电压,采集到得是1.78V,但是测4MV测到得才2.8,2.9MV左右,是电路没连号,还是精度问题,还有直接测内部电路电压VDD/16偏差都很大 ...
引用 楼主:

PGA是多少,外部参考电压如何接的?外部输入电压如何接的?

楼主:
PGA的共模输入电压为0.4~2.0V,所以说,你AIN0+,AIN0-只能在0.4V~2.0V之间。
AIN0+,AIN0-之间的差值经过放大后,不能超过2倍的Vref.具体举例:
AIN0+ = 1.5V,AIN0- = 1.2V, PGA不使能,放大倍数为1. vref = 0. ...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谢谢

楼主:
PGA是多少,外部参考电压如何接的?外部输入电压如何接的?
引用 网友C:

外部参考电压用信号源2V,PGA都是00的。外部输入电压也是采用信号源。。

楼主:
00 50 CB 01 00 50 3C 01 FD FE 00 50 BB 01 00 50 3C 0A FD FE 00 50 CB 05 00 50 3E 07 FD FE 00 50 C8 07 00 50 42 00 FD FE 00 50 CB 08 00 50 3D 0C FD FE 00 50 CF 01 00 50 4F 06 FD FE 00 50 CD 0D 00 50 4F 0B FD FE 00 50 CE 02 00 50 4F 03 FD FE 00 50 CE 0B 00 50 4E 08 FD FE 00 50 CE 05 00 50 4F 08 FD FE 00 50 CD 0C 00 50 4E 0F FD FE 00 50 CE 09 00 50 4F 01 FD FE 00 50 CD 0C 00 50 4F 00 FD FE 00 50 CE 0F 00 50 4E 03 FD FE 00 50 C1 03 00 50 49 05 FD FE 00 50 CD 0C 00 50 4F 06 FD FE 00 50 CE 04 00 50 50 02 FD FE 00 50 CD 07 00 50 4F 07 FD FE 00 50 CE 04 00 50 4D 0C FD FE 00 50 CF 02 00 50 39 0B FD FE 00 50 CC 04 00 50 3F 0B FD FE 00 50 C9 0F 00 50 3E 0E FD FE 00 50 CC 02 00 50 3F 0D FD FE 00 50 C8 08 00 50 41 0E FD FE 00 50 CA 0D 00 50 3E 0B FD FE 00 50 C8 08 00 50 41 09 FD FE 00 50 C8 04 00 50 40 0B FD FE 00 50 C9 00 00 50 3F 00 FD FE 00 50 CC 00 00 50 3F 05 FD FE 00 50 C8 05 00 50 41 09 FD FE 00 50 C8 0F 00 50 42 07 FD FE 00 50 C8 0A 00 50 40 06 FD FE 00 50 C9 04 00 50 40 02 FD FE 00 50 C8 01 00 50 41 07 FD FE 00 50 C8 08 00 50 40 02 FD FE 00 50 C8 05 00 50 41 05 FD FE 00 50 C8 0C 00 50 40 0C FD FE 00 50 C9 04 00 50 40 0C FD FE 00 50 C9 0A 00 50 41 0B FD FE 00 50 C8 04 00 50 40 0B FD FE 00 50 C8 0E 00 50 41 06 FD FE 00 50 C9 01 00 50 40 0B FD FE 00 50 C8 04 00 50 41 0B FD FE 00 50 C9 00 00 50 3F 0D FD FE 00 50 C7 0C 00 50 42 0B FD FE 00 50 CA 0E 00 50 3F 05 FD FE 00 50 C8 0E 00 50 40 0F FD FE 00 50 C8 0B 00 50 40 0B FD FE 00 50 C8 0F 00 50 40 07 FD FE 00 50 C8 0E 00 50 43 03 FD FE 00 50 C8 0C 00 50 40 05 FD FE 00 50 C9 09 00 50 3F 0E FD FE 00 50 C9 07 00 50 42 0C FD FE 00 50 C9 00 00 50 3E 0F FD FE 00 50 C9 00 00 50 3F 08 FD FE 00 50 C9 01 00 50 42 07 FD FE 00 50 C8 00 00 50 42 08 FD FE

这是才用内部基准电压0.8V,外部AIN0+和AIN0-之间通过信号源输入0.7V电压,采集到的数据,稳定性好像不好,而且数值偏差大。差不多就0.53V左右

网友C:
差分信号怎么给的,信号源只有一路吧,怎么给两路?难道你用了3路信号源,一路给VREF, 一路给AN0+, 一路给AN0-?

楼主:
差分信号怎么给的,信号源只有一路吧,怎么给两路?难道你用了3路信号源,一路给VREF, 一路给AN0+, 一路给AN0-?
引用 网友C:

不是,信号源有2个输出端。H的给AN0+,L的给AN0-...采集时候。。。。。当VREF得时候是H给VREF,L给GND

楼主:
采用内部VREF的时候,P2.7脚测到得电压跟内部VREF都不符。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不是,信号源有2个输出端。H的给AN0+,L的给AN0-...采集时候。。。。。当VREF得时候是H给VREF,L给GN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信号源很高级嘛,可以保证H,L都和GND有一个相对电压么?
例如: H输出1.6V, L输出1.4V
还是只能保证H和L之间的电压差为0.2V?

采用内部VREF的时候,ADCH(0x95)的bit3必须置1。并且外面需要接一个104到AGND。
还有一些电容,不知道你接了没有?VIN+, VIN-之间需要接104。
还有C脚接一个47uF到GND. VDDR接一个47uF到AGND

楼主:
你这个信号源很高级嘛,可以保证H,L都和GND有一个相对电压么?
例如: H输出1.6V, L输出1.4V
还是只能保证H和L之间的电压差为0.2V?

采用内部VREF的时候,ADCH(0x95)的bit3必须置1。并且外面需要接一个104到AGND ...
引用 网友C:

保证H跟L之间的电压差为0.2V,信号源直接输出电压差的,没有GND。。ADCH置1没错。就是VREF电压一直不对。电容该接的都有接。

网友C:
保证H跟L之间的电压差为0.2V,信号源直接输出电压差的,没有GND。。ADCH置1没错。就是VREF电压一直不对。电容该接的都有接。
引用 楼主:

所以说,你这个是不对的。你需要保证AN0+在0.4V~2.0V之间,AN0-在0.4-2.0V之间。并且他们之间的压差不能超过2Vref.
你还是用3个电阻分压的方式。从VDD分出电压。

楼主:
所以说,你这个是不对的。你需要保证AN0+在0.4V~2.0V之间,AN0-在0.4-2.0V之间。并且他们之间的压差不能超过2Vref.
你还是用3个电阻分压的方式。从VDD分出电压。 ...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谢谢,明天去实验室再研究看看,不过再测内部电压的时候为什么你测出来的有5V左右,我测得时候才2,3V,这点是什么问题。。刚接触这个。很多都好不懂,还有就是这个芯片虽然有20位,但是实际上精度能有多少。。我所在所在的工作地方,他是要求前4位最好不变就最后低4位变。。

网友C:
明白了谢谢,明天去实验室再研究看看,不过再测内部电压的时候为什么你测出来的有5V左右,我测得时候才2,3V,这点是什么问题。。刚接触这个。很多都好不懂,还有就是这个芯片虽然有20位,但是实际上精度能有多少。 ...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16bit不变吧。这个要软件滤波一下。
你是什么应用啊

楼主:
你说的是16bit不变吧。这个要软件滤波一下。
你是什么应用啊
引用 网友C:

工业上仪器仪表要求的,主要是采集热电偶等等的

楼主:
现在还有点不明白,用内部参考电压采样跟才用外部参考电压采样差别很大。
例如:用内部0.4V参考电压采样到得值计算后才0.2V左右,而用外部0.4V参考电压采样的话得到的值计算后是0.4V左右,,ANIO-电压是0.386,ANIO+电压是0.804。
还有就是2次采样间隔至少得多久。。

楼主:
求救。。。。。
一把可编程仪表放大器(PGA)打开即把PGAEN设为1。采集到的数据就又都是80000H.......这是啥情况

网友C:
AN0+, AN0-都要大于0.4V, 小于2.0V。这个是必须的。你的AN0-还不对。
PGAEN = 1, 放大倍数就有了,所以你又溢出啦

楼主:
AN0+, AN0-都要大于0.4V, 小于2.0V。这个是必须的。你的AN0-还不对。
PGAEN = 1, 放大倍数就有了,所以你又溢出啦
引用 网友C:

放大倍数放大的是电压差还是AN0+跟AN0-脚的电压。。
你有没有QQ或者MSN联系方式

楼主:
现在利用电阻分压法,测得AN2-是0.836V,AN2+是0.945V。。。PGAEN====0。。能采样到值
但是PGAEN===1,采样到得值就都变成80000H,测得AN2-是179MV,AN2+是184MV。郁闷了,找不出原因

网友C:
放大倍数放大的是电压差。测得的数值值应该是AN-, AN+之间的压差。
你的AN2-是179MV,AN2+是184MV是怎么得到的?
没有MSN,QQ, 公司不让用。

楼主:
放大倍数放大的是电压差。测得的数值值应该是AN-, AN+之间的压差。
你的AN2-是179MV,AN2+是184MV是怎么得到的?
没有MSN,QQ, 公司不让用。
引用 网友C:

每次把PGAEN打开测到得数据都是80000H,是不是使用PGA还要设置其他的寄存器。。

网友C:
PGAEN一打开,放大倍数最小为12.5倍。是不是溢出了?
你测量一下,VIN+, VIN-的电压是多少?(P2.4, P2.3引脚之间的电压。这个电压才是真正的ADC比较的电压)

楼主:
PGAEN一打开,放大倍数最小为12.5倍。是不是溢出了?
你测量一下,VIN+, VIN-的电压是多少?(P2.4, P2.3引脚之间的电压。这个电压才是真正的ADC比较的电压)
引用 网友C:

PAGEN没打开,VIN+,VIN-之间的电压差跟输入电压差基本一样
打开之后就变成-0.00001左右了

楼主:
AIN2+与AIN2-之间没输入时候,PGAM=0C5,测VIN+与VIN-之间的电压差都是3MV左右。。。

楼主:
有输入的时候一般都是-0.001MV。。

网友C:
PAGEN没打开,VIN+,VIN-之间的电压差跟输入电压差基本一样
打开之后就变成-0.00001左右了
引用 楼主:

此时VIN+,VIN-相对地的电压是多少?
PGAM=0x80,看看情况。还有, 我发现你说打开PGA后,AN2+, AN2-的电压就变了?是不是这样的?
不行,还是要你的程序,再看看

楼主:
此时VIN+,VIN-相对地的电压是多少?
PGAM=0x80,看看情况。还有, 我发现你说打开PGA后,AN2+, AN2-的电压就变了?是不是这样的?
不行,还是要你的程序,再看看 ...
引用 网友C:

对,没打开PGA没事,PGA一打开就有事,,,程序现在不再身边就是,前面设置采用内部16.6M晶振。。还有P0,P1,P2,初始化为FF,PXCRX,初始化为FF,就没再其他设置了。PGAM=0X85,0XC5都试过都是那情况

网友C:
回复 楼主:
帅哥,我受不了这么慢解决问题。
79f165问题可以打电话021-61219988-1425,找曹工,可以解决你的任何79F165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帅哥,我受不了这么慢解决问题。
79f165问题可以打电话021-61219988-1425,找曹工,可以解决你的任何79F165问题。
引用 网友C:

这倒是。。明天去实验室再联系。。。
对了,有没有79F165的AD采样例程。。

网友C:
这倒是。。明天去实验室再联系。。。
对了,有没有79F165的AD采样例程。。
引用 楼主:

全部打电话联系吧。

网友G(2015-06-09):
中颖代理那家强,加Q聊后便知详;
技术价格那家好,加Q相当获得宝.
      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