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z sz命令传文件速度问题

楼主(2010-06-08):
根据友善mini2440板子原有的root_qt 文件系统。 我为mini2440充制作了新yaff2文件系统(etc文件夹里好多文件是直接copy它自带的文件系统里的) ,但是不能使用rz sz命令,传输文件。摆渡后 原来是/usr/bin下 没有rz sz 执行文件,于是 cp了这两个命令。ok可以这两个命令了,但是传输速度只有10k左右。是不是太慢了?

网友A(2010-07-25):
串口的,快不到哪里去.
有网卡就mount  nfs
没网卡用USB ethernet gadget搞个虚拟网卡mount  nfs

楼主:
恩 谢谢楼上 我用NFS了

网友B:
还是nfs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