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LED显示

楼主(2010-06-08):
问题1:显示码都要自己来写吗?有生成工具可以用吗?

问题2:我的显示算法是:先扫描第一列,把要点亮的行赋给IO口;再扫描第二列,把要点亮的行赋给IO口。。。这种算法是否比较通用?

网友A:
为了学习,这样可行,为了商业化,不可取

楼主:
为了学习,这样可行,为了商业化,不可取
引用 网友A:
商业化的算法应该怎么样,你手头有资料吗?码点字或者上传点资料,万分感谢!

楼主:
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B:
当然用生成工具了。自己编码多麻烦。。。

楼主:
当然用生成工具了。自己编码多麻烦。。。
引用 网友B:
有相关的工具共享一下呵呵

楼主:
请查收!
引用 网友B: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