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模软件

楼主(2010-06-08):
请问个位大师。我想用字模软件可是我不会用,有没有哪位大师帮帮我呢。

QQ381249943

我们的液晶屏幕是320*240的。我要提取"自动电位滴定酸值测定仪”这几个字应该怎么做啊。能不能说的详细些啊。我用的字模软件已经上传了。
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输入吗然后生成数组还是可以一起输入生成一大堆数组啊

网友A:
小弟略知一二,在此抛砖引玉,
你的字模软件不是绿色的
用这个,
你就11个汉字可以一个个输入,或一起输入都没问题,这个软件都支持,一般汉字的点阵是16*16, 字模的字节是32个,关键的地方是,取模的顺序,是横向扫描还是竖向扫描,影响到程序设计

网友B(2013-05-21):
应该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