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磁炉线圈问题?

楼主(2010-06-08):
大家好:请教!电磁炉的线圈我是否可以做成成比例缩小型的,不要求功率很大,但是要做成小型化,请问我要做成8CM左右大小的是否可以?谢谢!功率是否可以调整呢?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A:
相应的参数要修正

网友B:
呵呵,当然可以.
很多泡茶的电磁炉就很小。

网友C(2010-10-06):
你也是在做电磁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