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模式初始化通不过

楼主(2010-06-08):
硬件平台:EK-STM3210E
软件平台:uVision4
程序用的V2.02库,程序运行到Status = SD_Init();错误返回0X03.串口可以正常通信.以下是程序包,还望高手帮我看下,谢谢!!本人QQ:1056887245;

网友A:
你的软件库的版本太低了,请请选用2.0.3以上的版本。

楼主:
现在用的库是2。03版本。用IAR5。4。
手上1G的卡可以读取成功,但是手上2G的SD卡初始化就不成功。WHY?

网友A: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tm32f10x_sdio.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 ------------------??
* Date               : 05/23/2008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SDIO firmware functions.
********************************************************************************
这是从你的压缩文件中获取的。

楼主:
上面的程序有改变,这是最后的程序,2G无法初始化成功。
在发送CMD55,2G卡返回错误数据。

网友B:
软件版本太低了

楼主:
2.03的版本还低,还有更高的版本吗?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dcard.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3
* Date               : 09/22/2008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SD Card driver firmware
*                      functions.
********************************************************************************

楼主:
刚下了3.30版本的stm32f10x_sdio.c,发现与2.03版本没区别,可见不是版本低的问题.

楼主(2010-07-08):
现在用的库是2。03版本。用IAR5。4。
手上1G的卡可以读取成功,但是手上2G的SD卡初始化就不成功。WHY?

难道就没人遇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