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说说INT0外部中断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的本质区别

楼主(2010-06-08):
请大家说说INT0外部中断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的本质区别
在实际运用中,有和讲究呢?

网友A:
下降沿是一个点,低电平是一个时间段,需要一直触发中断的用电平,只在变化时触发一次的,用沿。

网友B:
关键点:
    下降沿触发是锁存中断信号——D触发器**的,意即:即使当时CPU来不及响应中断,外部中断信号撤消后,由于D触发器的**作用,消失的中断信号仍然有效,直到被响应并进入中断ISR,**的中断信号才会由硬件清除;
    而低电平触发是即时的,当外部中断信号撤消时,中断申请信号随之消失。也就是:如果在外部中断信号作用申请期间,CPU来不及响应此中断,那么有可能,这次中断申请就漏掉了。——显然下降沿触发不会漏掉短暂的中断申请信号。
    低电平触发信号低电平宽度显然不能大于ISR响应执行时间,否则,当ISR完成,RETI退出中断时,将再次被低电平触发,如此反复响应中断。

楼主:
谢谢LS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