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并行通信怎么弄?

楼主(2010-06-08):
较多用的是串行通信,并行通信怎么弄?需要干些什么?

网友A:
并行通信比串行复杂多了,可以的话还是用串行的

网友B:
并行传输的种种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用的话问题不少

网友C:
并行通信用的也是挺多的,不多它要占用更多的I/O口,所以一般很少用吧

网友A:
用并行通信接口芯片8255A

网友D:
通信时,每次由多位二进数通过多条线路同时传送的通信方式。
并行接口是指接口和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是采用多位数据并行传输方式。
并行传输一般一次传输一个字节,速度快,但需要传输线多,适合于短距离传输。
由于一次传输一个字节,不需要复杂的传输规程。

网友C:
楼上的解释的不错

网友E:
就用典型的并行通信接口芯片,看看如何使用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听说软件上设置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确实,IO口那么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