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询问

楼主(2010-06-08):
如下图所示:

请问两个电路是如何实现电压转换的?多谢!

网友A:
这是线性稳压电路吧?电路不完全,不大好说。

网友B:
愣是没看明白怎么个电压转换了?

网友A:
3楼:
我看到是3.3V降到2.5V,还有3.3V降到1.2V。

楼主:
说是线性电源,我先看看线性电源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