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晶体管的集电极--基极反向击穿电压?

楼主(2010-06-08):
1、对三极管VCEO、VEBO、VCBO,参数理解的不透彻。这些参数有什么作用?在电路的哪些情况下考虑这些参数(开通还是关断还是其他情况下,最好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不知道反向击穿电压的大小对管子的特性有什么影响?选管时是否要考虑?

VCEO=50v:基电极开路时,集电极和射极间的反向击穿电压。

2、就拿NPN型晶体管来说:要测得基极开路时集电极--基极反向击穿电压应该怎样接电源?(即电源的极性与BJT的接法)

楼主:
在一般的电路使用中,很少使用三极管的哪个极开路的,正常工作时,都是正向有压降。
迷糊了了

网友A:
“要测得基极开路时集电极--基极反向击穿电压应该怎样接电源?”
基极开路,还怎么接电源测集电极-基极反向电压?要测集电极-基极电压,总得有线接到基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
我是看的课件资料,对此也是比较迷糊。对这些概念性的解释,并不知道实际应用中这次参数有什么用。
对于VCEo,我觉得当共集极电路时,当三级管关断,射极跟集电极间的电压不能超过VCEO。不知道这么理解对否?

网友B:
re LZ:

VEBO、VCBO是相关两个结(be和bc)的反向耐压(无关极开路),而VCEO则是两个结(be和bc)串联按正常工作方向的耐压(b开路)。这些都是三极管在特定条件下的参数,反映了单结和整体的耐压情况。虽然应用中不会有这种特定的条件,但可以作为某种参考。如VEBO,就可以用来大致衡量基极对地的最大允许负压(针对NPN管)。同样,如VCEO,可以用来大致衡量三极管截止时的最大承压(ce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HWM的解释很好!

1、“如VEBO,就可以用来大致衡量基极对地的最大允许负压(针对NPN管)”
对您这句话的理解就是:如果输入控制信号是-5v~+5v的方波信号,那么此-5v就要低于VEBO?不知道这么理解对否?

2、“如VCEO,可以用来大致衡量三极管截止时的最大承压(ce间)。”
      三极管截止时,vc点的电压是vcc。对于vceo的描述是,基电极开路时,集电极跟射极间的反向电压,这个反向电压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vec,射极跟集电极间的承受电压。不知道对否

我发的帖子几乎都是很基础的参数理解,可能对高手来说很轻松的问题,但对初学者来说,是很迷惑的问题,希望高手们的不吝赐教对我们这些初学者带来最大的帮助。

网友B:
re 5L:

“对您这句话的理解就是:如果输入控制信号是-5v~+5v的方波信号,那么此-5v就要低于VEBO?不知道这么理解对否?”

就是这个意思。

“三极管截止时,vc点的电压是vcc。对于vceo的描述是,基电极开路时,集电极跟射极间的反向电压,这个反向电压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vec,射极跟集电极间的承受电压。不知道对否”

这是CE间的电压(针对NPN管,C正,E负),不是什么反向电压。只要将其理解为截止状态下的电压便可,当然通常会接近于VCC。因此在设计时,要考虑VCC与VCEO的关系。

楼主:
感谢HWM前辈!这样就理解了。

网友C(2011-11-30):
当用三极管驱动感性负载时,经常在电感的两端并联一个二极管,他的作用是当三极管关短时产生一个续流的作用,防止电感的感应电动势击穿三极管。我也做了测试,当三极管关短时,如果在不加钳位二极管的情况下,会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产生很大的负压,我想问的是:所谓击穿三极管是这个负压击穿三极管吗,他和三极管的那个参数有关系,如果击穿是如何击穿的,能在原理上分析一下吗,期盼高手的解答,谢谢

网友C: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9楼:
另开一帖,是不是更好?

网友D(2017-12-16):
引用 网友B:
re LZ:

VEBO、VCBO是相关两个结(be和bc)的反向耐压(无关极开路),而VCEO则是两个结(be和bc)串联按 ...

希望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