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AG16的程序下载

楼主(2010-06-08):
急求各位,我在给MEAG16单片机下载程序时,用的是并口下载线,软件是双龙公司网上下的软件,当我采用外部晶振,设置完熔丝位后点击编程,当显示擦除完成…………写入FLASH…………校验FLASH……0X5E地址校验失败。
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呢?应该怎么解决呢?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请各位帮帮忙看看并指点一下迷津,小弟在这谢过了

楼主:
求牛人解答!

网友A:
菜鸟进来顶一个

网友B:
ISP下载成功几要素:
1、编程器必须是OK的,并且选择正确的软件。
2、相关的驱动和程序设置,如使用USB转串口,注意COM口在COM4以内等。
3、连线正确,ISP相关引脚不能有其他大的阻容器件
4、芯片熔丝位SPIEN使能,并且时钟位的选择和实际工作的一致并有效。
5、通讯速率设置低于芯片时钟频率的1/4。

网友C:
1,如果每次都不能烧写成功,按4楼的提示找原因;
2,如果只是有时出现这种情况,重新点编程即可,用ISP下载不一定每次都行的,偶尔提示校验失败是正常现象;
3,如果经常提示校验失败,下载速度选低些再试;
4,我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D:
建议你换台电脑试试。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折腾了一个星期,后来换了台电脑用就好了。

网友E:
不能换个USB口的?  还用病口,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答很有趣!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并口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A:
4楼,5楼的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F:
差不多办法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