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大家AVR串口如何能控制标志进行软控制中断

楼主(2010-06-08):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请教大家AVR串口如何能控制标志进行软控制中断,在AVR中对传串口操作的时候,如何在程序中能够进行软件控制中断
比如说在51中可以置位TI,那在AVR中如何实现呢?(比如MEGA16)!
我的意思是不使能发送中断的情况下(允许发送),可否通过设置标志位来进入发送中断!
void uart0_init(void)//UART 初始化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等到波率确定后再设置
UCSRA = 0x00;
UCSRC = 0x86
UBRRL = 0x06; //set baud rate lo    9600 (0.0%)  1M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DR=0;
}
void main()
  {  #asm("CLI");
    uart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asm("SEI");
    while(1)
      {
            tran();
              ........
              .........
              .........
              .........
              .........

      }
  }

void tran()
{  UCSRB &=~0x08;
    ........
    .........
    .........
    .........
    .........
  UCSRB |=0x08;

  UCSRB|=0X01;
  UCSRA=0XDC;
  UDR = 0xAA;  //在执行这步时能否进入发送中断程序,像SBUF=0XAA,时入UART中断程序

}

interrupt[14]void Uart_Send(void) //发送
{
        ..........
            .........
          }
我的是要这样的,进入发送中断通过控制标志位来进行!既只有在tran() 中UDR=0XAA时进入发送中断,执行完发送中断后顺序的执行主程序中和其它的程序,等到执行tran()UDR=0XAA时又进入发送中断。。。。这样周而复始!
可实际情况下是进入不了发送中断,不知是不是我的设置是否有问题!
当我改成UCSRB &=~048;UCSRB |=0x48; 这样时,是会进入发送中断,但它执行完中断程序后,又会自动进入发送中断程序,根本不是按顺序,也不是按条件来进入。(只有在tran() 中UDR=0XAA时才进入发送中断),即使我在发送中中断程序里设置了关闭总中断也不行!
请帮我看下是什么问题!要怎样才能达到我的要求,非常的谢谢!

网友A:
什么问题是关键

网友B:
发送一个字节的内容是要有时间延迟的,需要用WHILE语句检测是否发送完成后才能进行下面的操作。而你只是进行了发送缓冲区赋值,根本没等这个字节发送完毕就开始其他的操作。
而用中断方式也是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LS是没耐心仔细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语中的!精辟

网友C:
原来这么处理能达到要求

网友D:
3楼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