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光电开关的参数?

楼主(2010-06-08):
附图是从一个光电开关的手册上截下来的图,红字是我根据表格加上去的。
我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表明Reverse Current?谁会把电压反过来加到发光二极管上呢?
第二个问题:根据collector current,发光二极管有5mA电流时,经过RL的电流可能只有100uA。但是RL又只有1K,那么output端的电压岂不是只有 5V - 100uA*1k = 4.9V?好像根本就没有效果嘛!莫非实际使用的时候,RL应该比较大,比如30K?
谢谢!

网友A:
Re:
我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表明Reverse Current?谁会把电压反过来加到发光二极管上呢?
——比如交流输入呢?比如动态扫描呢?比如...

第二个问题:根据collector current,发光二极管有5mA电流时,经过RL的电流可能只有100uA。但是RL又只有1K,那么output端的电压岂不是只有 5V - 100uA*1k = 4.9V?好像根本就没有效果嘛!莫非实际使用的时候,RL应该比较大,比如30K?
——是的,光电器件的应用要随时注意传输比,负载接1k电阻的话太小了,应该加大到导通时能输出足够低的低电平,同时RL又不能太大,要保证在暗电流下有足够高的高电平;并且还要注意外部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