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功率估算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在做板子的功率估算,用到一些三态缓冲比如16245等,电源供电电流是查Icc么?说每路输出可以几十mA,可是Icc怎么看都是只有10uA左右呢?还有一个参数是电源连续电流+/-100mA想想又不太像。我想请问一下,这类器件的功率怎么估算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晶振的功率怎么估算呢?

谢谢了先!

网友A:
ICC的意思静态电流,就是芯片光通电,没有信号通过时的电流,每路输出电流,指的是芯片输出驱动能力的大小,当然这些输出的电流都是从Icc流入的。

楼主:
那个dIcc就是每一路变化时的Icc是吧?那么功率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系统数据切换情况来估算芯片的功耗呢?一般是如何估算的呢?按所有通道都变化的80%或者其他什么算法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