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8 TIM3_CC1捕捉

楼主(2010-06-09):
请教香主,我用207和208做红外遥控解码用的是TIM3的通道1也就是PA3,我用207就可以进入捕捉中断但是用208就进不了中断,207用的是48个脚的,,208用64个引脚的。我想问下207和208的捕捉中断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其实没啥区别,207和208差不多的。唯一要注意的就是Option bits的设置,你选得PA3需要设置一下配置位,然后remap一样就好了。肯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