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处理24V上拉的信号?

楼主(2010-06-09):
现有OC门输出的信号,要用单片机处理这些信号,请问这些信号的上拉和单片机可以共地吗?
中间有必要用光耦隔离吗?

楼主:
只有1路24V可用。。

如果仅仅用三极管或光耦做电平转换,系统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A:
通过其它芯片转接吧,否则死悄悄

楼主:
可是我们这的一个老工程师都是仅仅用光耦做个电平转换,24V信号转换成5v信号,所有信号的上拉电源和MCU都是共地的。
而且一直运行很稳定啊。没有用到光耦的隔离功能。

难道真的不需要隔离吗?有没有人做过?

楼主:
附件中的电路可行吗?

楼主:
没人理我。。。555555555

网友B:
OC输出怎么又会说24v呢?

网友C:
晕三极管
错了
不好意思

楼主:
OC输出怎么又会说24v呢?
-------------------------------
只有24V电源过来,所以用24v上拉。单片机的5v是24V通过LM2675转换的。

楼主:
晕三极管
错了
不好意思
--------------------
上面那个图能保证到芯片的高低电位呢?不太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D:
请LZ说清楚点

LZ说清楚点:
1/ 是单处理机输出去控制一个24V输出呢? 还是OC输出24V然后输入到单片机?
2/ 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都可以不用光偶隔离.
3/ 用不用光偶隔离主要看那24V端是直接按到外部强电电路一起的或者不是
  若是强电部分,那要接光偶,否则虽然用三极管OC缓冲,难免什么时候来个尖峰干扰把单片机烧了.
若不是强电,那在与单片机与地之间串个ESD器件,安全点

网友E:
这三极管是射随,主要是电流放大作用,只不过是用个稳压管控制它输出不超过5V

楼主:
LZ说清楚点:
1/ 是单处理机输出去控制一个24V输出呢? 还是OC输出24V然后输入到单片机?、
------------------------
2/ 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都可以不用光偶隔离.
3/ 用不用光偶隔离主要看那24V端是直接按到外部强电电路一起的或者不是
  若是强 ...
引用 网友D:

-----------OC输出到单片机,只有24v电源
因为是控制信号,应该是弱电。

网友F:
  1. 如果仅仅用三极管或光耦做电平转换,系统会不会不稳定?
要看你的系统中是否有大功率器件和使用环境,不是要求太高LZ的图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仅仅接收设备上来的报警信号。。。但是工厂会有很多设备在附近的。。。

网友F:
其它设备上的信号,那光耦完全可以不共地啊,莫非LZ电源也是从外部设备上去的?

楼主:
对的。。。。信号和电源是同一设备来的。。。

网友G:
好像在猜迷语啊…楼主画个图说明下

网友F:
觉得还是老老实实的隔离吧,要不怎么死的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