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关电源

楼主(2010-06-09):
新做了一个全分立的开关电源,10至40伏左右输入,输出有12V,5V,3.3V等多组电压,现在是当输入电压较低时,空载可以启动,输出也正常,一带负载就跑不起来了,输入电压超过20V就可以了,估计是开关电源哪个部分的问题?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我以前有个电源的情况类似, 当时原因是layout太差

网友B:
贴图或提供更详细的参考资料。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输出空载时开关管的方波是稳定的,一带负载,驱动开关管的方波就在水平方向上抖动。。。

网友C:
没图不好说!

网友D:
输出端加上一个大的电容试试。

网友E:
脉冲变压器匝比可能有问题!
1/具体说明是反激还是推挽,
2/将Dmax改小后重新计算,绕制一个变压器试试.

楼主:
为反激型电路

网友F:
**体买两条就好了.买三条也不能跑三通吧?把钱补去显卡msi 5850双风扇那张其他的请其他的大大补充吧

楼主:
原来是变压器的气隙调得过大,造成变压器各绕组电感量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