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信号如何接光藕?

楼主(2010-06-09):
感觉光藕都是单端接入,差动信号是两个端口,如何接入光藕阿?

网友A:
先转为单端的。

网友B:
没有东西是单端的!

网友C:
可以使用交流输入型光耦,其内部的LED为正反并联的两个LED,但该光耦的输出不是差分信号,隔离差分信号可以用变压器、开关电容隔离器件或经电路形式转换后再用光耦。

网友D:
非要光耦隔离吗,可以用变压器隔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