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信号如何接光藕?

楼主(2010-06-09):
差动信号是两路信号,如何接光藕?

网友A:
先进行"平衡--单端“变换,在接光耦。

网友B:
估计直接接上也差不多
看电流够不够
要是422差不多
lvds不成

网友C:
差分信号可以直接接在LED +-上,但要配置LED IF 限流电阻,并加小的滤波电容,
“先进行"平衡--单端“变换,在接光耦。”是不可取的,差分目的是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