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发射极电路能输出信号最大峰峰值的疑问

楼主(2010-06-09):
很多书上都说:共发射极放大电路能输出信号的峰峰最大值是VCC和VE的电压之差(假设三极管的饱和时VCE=0),如图1的电路。我用multisim10仿真也确实是这样。我的疑问是:假设VCC=15V,VE=2V(直流电压),输入信号能刚好使输出饱和,那输入信号取得最大值的时候,输出信号的负峰(就是波谷)能到2V,疑问就有了。这个时候发射极的瞬时电压已经是输入信号的最大值加上VE(直流电压),这个值是明显大于2V的,但是集电极的电压(输出信号的负峰)是2V。这样不是大大的饱和了吗?为什么会这样?总之,我的疑问是:输出饱和时,集电极的瞬时电压为什么可以比发射极的瞬时电压低很多。

网友A:
这个电路集电极电压永远不会低于发射级的。最大输出时Vc=Ve,最大不饱和输出峰峰值只有1V,当输入信号到+0.5V时,发射极电压2.5V,经过放大,集电极电压为12.5V,此时VCe=0.三极管临界饱和。
通常需要在Re上并联电容来改变交流增益,增大信号动态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Re是负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