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管为何会烧掉?

楼主(2010-06-09):
我们的一个车载设备(电源输入范围是DC8~36V),其电源输入端,在一个共模线圈之后,我加了一个3000W的TVS(最大箝位电压值为58.1V),在它后面的DC-DC电路外挂有N沟道MOS管,其VDS极限值为60V。

     该设备在车上使用过程中,居然有MOS管烧毁(炸裂)而TVS完好的情况。

     我觉得,在TVS没有被烧坏之前,其两端电压不可能高过它的最大箝位电压值,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上面这种情况呢?

楼主:
有劳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使用中mos损坏不一定就是过压造成的啊,呵呵。。。

网友B:
TVS选取不合适
仔细看看TVS的参数

网友C:
当MOS管上功耗Vds*Id>最大功耗时,MOS管也会炸裂.

网友D:
  1. VDS极限值为60V
太小了吧。。MOS管有没有发热啊?

网友E:
箝位电压值58.1V,其初始导通电压肯定高于60V。况且TVS管的离散性比较大,选MOS管起码应该留出50%的裕量,无论耐压还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