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丢包问题

楼主(2010-06-09):
我的程序是让板子向PC机发ARP请求,然后在中断中接收PC返回的ARP应答。
现在的问题是:
   1.PC与enc28j60直接直连线连接是,我让enc28j60发50000个包(1508字节),但是在PC端我抓不到50000个(大概丢失0.02%),中断接收的数据包与PC发出的一致。
   2.我在PC与enc28j60之间加一五**换机,然后程序不变,结果是,PC端抓到了50000个包(应该说明发送没问题),但是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包却没有50000(PC发出了50000),大概丢失(0.01%左右)。
  请问,这可能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对以太网了解甚少,呵呵,俺帮不了你喽

网友B:
记得当年MASTER培训,强调的是要用交叉线连PC。你换个线看看?如何?

楼主:
换交叉线了,与PC机直接没有问题,但是我做后还是要组网啊,单个与PC连没有意义啊。只知道哪位前辈用过交换机或路由器搞通ENC28J60的,请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C:
网络带宽的问题吧.估计是.

你这个已经很猛了50000*1508=52700000???

有点晕,52M字节.似乎不可能吧.

如果没记错,j60是接10M网络.字节的话应该就1M左右.

楼主:
没有啊,50000个包并不是1s就发完了啊,只是再循环中发送而已
  for(m=0;m<50000;m++)
   {
         enc28j60PacketSend(754, TxBuffer);
   }

网友C:
恩,我搞错了.

丢包好象也正常吧.udp本来就是不可靠连接啊.

用tcp吧.

楼主:
我没有涉及上层协议,只是驱动,ARP包是直接搞好的,数据包收到也不作处理。我只是测试驱动的稳定。

网友D:
对于数据链路层,万分之1的丢包应该很正常。如果换成串口,跑在100k、200k波特率,也会有这么高的丢包率。

网友E:
楼主,恭喜你,你比我的厉害多了,我的丢包率1%以上。哈哈。

楼主:
丢包率1%?那不是太恐怖。

网友F(2014-07-23):
直接连电脑接交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