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工作状态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各位大侠,对于光耦的工作状态,作为开关管是工作在饱和状态,这点是肯定的。
1、有点是不明白的地方:设定好电路的if,则ic=if*ctr,就已经确定了IC,并据此计算RL?还是IC的值应该是(Vcc-Vce)/RL,设定RL就是设定了IC?(电路中实际IC到底更接近于哪个值?)
如果两个方法设定的ic值不一样,比如if*ctr<(Vcc-Vce)/RL,电路会存在隐患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饱和是vce(图中Vo)比较小的状态,和Ic没有直接的关系。
RL电阻的作用是提供Ic,没有的话Ic=0.
LZ要好好看看模电

网友B:
IC的值应该是(Vcc-Vce)/RL,设定RL就是设定了IC,你所说的IC=If*CTR是Ic的最大值。
51欧姆电阻是限制发光二极管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老乡的回复!
“IC的值应该是(Vcc-Vce)/RL,设定RL就是设定了IC,你所说的IC=If*CTR是Ic的最大值”
我的理解是:IC可以说仅仅与RL有关,RL的取值应该使IC<=If*CTR,如果RL取值使IC>If*CTR,光耦会不工作的。这么理解对吗?

楼主:
回3#
我现在有个使用光耦的电路
IF=(5-1.67)/510=6.67ma
ctr范围15%~25%,按照最小ctr计算IC=6.67*0.15=1.0ma
电路RL取值22k,根据(Vcc-Vce)/RL,计算ic=30/22k=1.36ma
我想通过提高if来解决,但是看了if跟vo的关系表后,感觉提高if,可能vo输不出30v来。
但是电路能够工作,不知道这样会存在什么隐患?
急盼回复!

网友C:
在MAX IC的情况下,RL决定了你的signal rise time

网友B:
"如果RL取值使IC>If*CTR,光耦会不工作的。这么理解对吗?"
虽然计算RL取值使IcIC>If*CTR,实际上由于Vcc和RL限制了IC的值。就算是三极管饱和压降是0,IC最大也就是Vcc/RL。
像5#你说的情况,虽然设定了1.36mA但实际上IC就是1mA,VCE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RL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电路可以工作,但是这样的话会使输出信号的低电平高一些,可能会有点影响。

不过我没有用过,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的,可能不全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设定了1.36mA但实际上IC就是1mA,VCE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RL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电路可以工作,但是这样的话会使输出信号的低电平高一些,可能会有点影响”
1、有点不明白了,设定了ic=1.36ma,为什么ic就是1ma?是由IC=If*CTR(是Ic的最大值)限制的吗?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设置RL,ic不会超过If*CTR的吧?
2、如果实际上ic=1ma的话,(vcc-vce)/22k=1ma,在vcc=30v的情况下,计算vce=8v,也就说光耦导通时,输出最小电平不是0而是8v,可实际测量最小电平1v左右。
3、是不是说RL取30k或者更大会电路更牢靠些?(在不考虑波形上升下降时间的前提下)

网友B:
之前说的不太对,在饱和导通情况下,而Ic是由Vcc,RL 跟三极管自身的特性共同决定的,计算就是通过(VCC-VCE)/RL。因而最大的Ic并不是1mA,而是你实际测量的VCE算出来的。
RL大一些,IC设定的小一些,是三极管进入饱和的程度小些,关断时间会减小的。

楼主:
上述是光耦的输出io跟vo的关系,我想请教一下,vo是指光耦关断时候的输出还是光耦导通时候的输出?
现在电路中vcc是30v,所以我担心if如果取大的话,会影响vo=30v时的输出。

网友B:
这就相当于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了,光耦工作在开关状态时,是在饱和区,。
对于30V的输出,是三极管截止时的输出,if取多大并不影响。

网友D:
够详细!!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这么说不对,光耦的三极管有pc的限制,pc最大100mw。
我觉得从上表中的虚线,就是pc限制。
当三极管开关转换时集电极耗散功率应该是最大的,应该vo有限定,在if的条件下
当然我们再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了想,还是11楼说的对!
我被if限制住了,三极管的截止输出vcc跟if的取值没有关系。而且光耦饱和时,vce是固定的约0.3v吧

网友E:
应该是根据负载电流选定IF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上的意思就是从ic反算确定if?

网友F(2013-01-28):
引用 楼主:
16# iC921

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