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LPC23XX,IAR 如何使用几块RAM

楼主(2010-06-09):
呃,实例如下

编译器是IAR EWARM 4.30(这个无法换)

LPC2365

原有32K SRAM

现在想把USB SRAM 8K和 Ethernet SRAM 16K都当普通SRAM使用

下面是地址

-DRAMSTART=40000040
-DRAMEND=40007FFF
-DUSBRAMSTART=7FD00000
-DUSBRAMEND=7FD01FFF
-DETHERNETRAMSTART=7FE00000
-DETHERNETRAMEND=7FE03FFF

想问的是,该如何操作,才能在应用层上把这58K当作一块SRAM使用(编译器能自动分配空间

我现在XCL中

-P(DATA)DATA_I=RAMSTART-RAMEND,USBRAMSTART-USBRAMEND,ETHERNETRAMSTART-ETHERNETRAMEND
-P(DATA)DATA_Z=RAMSTART-RAMEND,USBRAMSTART-USBRAMEND,ETHERNETRAMSTART-ETHERNETRAMEND
-P(DATA)DATA_N=RAMSTART-RAMEND,USBRAMSTART-USBRAMEND,ETHERNETRAMSTART-ETHERNETRAMEND

无论是DATA_Z还是DATA_N,都仅能在某一块RAM中分配空间,无法同时使用两块区域

测试方法:申请N x 1K的全局数组,N > 32,编译无法通过

网友A:
58K?哪里的58K?

网友B:
好难啊,完全不懂

网友C:
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呢?“在应用层上把这58K当作一块SRAM使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最好放在ARM区问吧

楼主:
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呢?“在应用层上把这58K当作一块SRAM使用”
引用 网友C:

因为要移植应用程序

这个问题最好放在ARM区问吧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arm区发表的啊

58K?哪里的58K?
引用 网友A:

有2k RTC RAM没标注

网友D:
这里明明就是AVR啊,不是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