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0-06-09):
我写了个串口通信调试程序,使用的是winavr.PC机上用串口软件进行调试,结果发现,PC端不停的接收到00 00 等内容,偶尔也会接收到F8 FF 等乱码.即使是禁止了发送功能,也还能收到这样的乱码.检查了半天也没找出问题所在,恳请路过的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我用了Atmega128的串口,挺好用的,在网上搜了一下,就用上了,没问题。看一下你的设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检查了很多遍,硬件软件都查过了。。也没有编程M103熔丝位,我用的JTAG仿真即使把MCU里原来的程序都清除了还是会不断接收00 00这样的数据

网友B:
你的串口芯片有问题。

网友C:
楼上是怎么看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X232有问题?我用万用电表检查了2脚和6脚的电压是正常的哦

网友D:
程序未运行的时候就PC机就会不停的接收到00,当单片机程序运行时就会正常。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硬件排查了半天原来开发板上把MAX232接在了USART1的RXD1,TXD1上,而我的程序发送接收是在USART0上,哎只能怪自己太粗心了

网友E(2013-05-25):
孤也遇到此问题 串口调的一塌糊涂 不过有一点要说明必需器件公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孤也遇到此问题 串口调的一塌糊涂 不过有一点要说明必需器件公地

网友E:
atmega包括2个串口
选对串口是关键

网友E:
哥没算对串口
另外得配对波特率 晶振

网友G(2013-12-05):
我遇到的问题更神奇,我用的是串口0,查询收发,只要单独的发送数据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加上接收,那就发送错误,怎么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