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的内核电压和I/O电压上点顺序问题

楼主(2010-06-09):
对于ARM,DSP,PowerPC等嵌入式系统而言,一般有内核电压和IO电压之分,但不知道是否都有严格的上电顺序,请教大侠解答,谢谢。

网友A:
特定芯片有特定的顺序

网友B:
通常需要内核先上电,但具体过程需要看器件手册,泛泛而谈没有意义。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哦,大部分的cpu的确是要求内核先上电,如果I/O先上点会有漏电流进入内核,导致内核的电压超过规定电压,特别3.3V的I/O 1.2V的core

楼主:
如acute1110所说,有什么样的CPU需要I/O加电顺序先于内核电压那

网友B:
这里不能叫CPU,而应该根据具体型号和用途称作MPU、MCU、DSP等,近年新设计的采用低内核电压高度集成型的型号有的要这方面的要求,有的则在片内集成了电源管理器,这种就不需要了,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现代大规模集成电路采用了更小线宽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这同时也是低功耗的要求,线宽小,耐压就低,而IO等外围接口要遵循业界惯用的标准,否则外围器件就不能采用通用型号了,这时就存在内核工作电压低于IO电压的情况。

网友D:
不仅有上电顺序,还有上电过程,最好是线性上升,波折和振荡的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