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蓄电池可否直接输出12v 1A的电源

楼主(2010-06-09):
12v铅酸蓄电池电源电压可变为12-15v,那么可否直接输出12v 1A的电源
如果能,怎么做

网友A:
负载对电源电压稳定性要求不高的话,那就可以。
你自己已经说过:12v铅酸蓄电池电源电压是变动的,充电之后端电压比较高,随电池放电逐渐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