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分离(个、十、百、千、万)位的好算法

楼主(2010-06-09):
问题是这样的:

一个16位的数据(范围是0~65536),因为只支持1字节的加减乘除,所以有点难分离出2字节的个十百千万位来。

tempA    变量保存16位的高8位
tempB    变量保存16位的低8位

怎么求得?
temp1    变量保存16位数据的个位
temp2    变量保存16位数据的十位
temp3    变量保存16位数据的百位
temp4    变量保存16位数据的千位
temp5    变量保存16位数据的万位

网友A:
if( Var2 >= 60000 ){ i = 6; Var2 -= 60000; }
                                                        if( Var2 >= 40000 ){ i = 4; Var2 -= 40000; }
                                                        if( Var2 >= 20000 ){ i = 2; Var2 -= 20000; }
                                                        if( Var2 >= 10000 ){ i += 1; Var2 -= 60000; }
                                                        DispBuf[4] = i;
                                                        if( Var2 >= 8000 ){ i = 8; Var2 -= 8000; }
                                                        if( Var2 >= 4000 ){ i = 4; Var2 -= 4000; }
                                                        if( Var2 >= 2000 ){ i += 2; Var2 -= 2000; }
                                                        if( Var2 >= 1000 ){ i += 1; Var2 -= 1000; }
                                                        DispBuf[3] = i;
                                                        if( Var2 >= 800 ){ i = 8; Var2 -= 800; }
                                                        if( Var2 >= 400 ){ i = 4; Var2 -= 400; }
                                                        if( Var2 >= 200 ){ i += 2; Var2 -= 200; }
                                                        Var1 = Var2;
                                                        if( Var1 >= 100 ){i += 1;Var1 -= 100; }
                                                        DispBuf[2] = i;
                                                        i = 0;
                                                        if( Var1 >= 80 ){i = 8;  Var1 -= 80; }
                                                        if( Var1 >= 40 ){i = 4; Var1 -= 40; }
                                                        if( Var1 >= 20 ){i += 2; Var1 -= 20; }
                                                        if( Var1 >= 10 ){i += 1; Var1 -= 10; }
                                                        DispBuf[1] = i;
                                                        //最后一位为个位
                                                        DispBuf[0] = Var1;

网友B:
除法都不会吗

网友C:
void        Adjust(uint val)
{
        while(val>=10000)
        {
                val -= 10000;
                temp1++;
        }

        while(val>=1000)
        {
                val -= 1000;
                temp2++;
        }

        while(val>=100)
        {
                val -= 100;
                temp3++;
        }

        while(val>=10)
        {
                val -= 10;
                temp4++;
        }

        temp5 = val;
}

楼主:
void        Adjust(uint val)
{
        while(val>=10000)
        {
                val -= 10000;
                temp1++;
        }

        while(val>=1000)
        {
                val -= 1000;
                temp2++;
        }

        while(val>=100)
        {
                val -= 100;
                temp3++;
        }

        while(val>=10)
        { ...
引用 网友C:

uint val???
不是说了吗?不能16位的数据操作啊。。。
不过我知道你的思路了,呵呵
是我转不过弯来,乘以256再减就行了。

楼主:
除法都不会吗
引用 网友B:

不能16位数据的操作,除法不行的,3楼的方法再改进一下才行得通。

网友A:
这个比除法求余速度快。

网友D:
2# ayb_ice 我发现你 aby_ice 同学很水,即使是个前辈,对求知者,态度不应该这样NB哄哄,又不能立刻给出解决方法!

楼主:
if( Var2 >= 60000 ){ i = 6; Var2 -= 60000; }
                                                        if( Var2 >= 40000 ){ i = 4; Var2 -= 40000; }
                                                        if( Var2 >= 20000 ){ i = 2; Var2 -= 20000; }
                                                        if( Var2 >= 10000 ){ i += 1; Var2 -= 60000;  ...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算法效率很不错,我仔细推敲推敲去

网友E:
uchar tempA;                        //    变量保存16位的高8位
uchar        tempB;                        //    变量保存16位的低8位

//怎么求得?
uchar temp1;    //变量保存16位数据的个位
uchar        temp2;    //变量保存16位数据的十位
uchar        temp3;    //变量保存16位数据的百位
uchar temp4;    //变量保存16位数据的千位
uchar temp5;    //变量保存16位数据的万位

void calculate(void)
{
  temp1=0;
  temp2=0;
  temp3=0;
  temp4=0;
  temp5=0;

  //10000=0x2710
  while(((tempA==0x27)&&(tempB>=0x10))||(tempA>0x27))                //>=10000?
        {
    if(tempB>=0x10)                        //-10000
    {
      tempB-=0x10;
      tempA-=0x27;
    }
    else
    {
            tempB+=(~0x10)+1;
            tempA-=0x27+1;
    }
          temp5++;
        }

        //1000=0x03e8
        while(((tempA==0x03)&&(tempB>=0xe8))||(tempA>0x03))                //>=1000?
        {
    if(tempB>=0xe8)                        //-1000
    {
      tempB-=0xe8;
      tempA-=0x03;
    }
    else
    {
            tempB+=(~0xe8)+1;
            tempA-=0x03+1;
    }
          temp4++;
        }

        //100=0x0064
        while(((tempA==0)&&(tempB>=0x64))||(tempA>0))                //>=100?
        {
    if(tempB>=0x64)                        //-100
    {
      tempB-=0x64;
    }
    else
    {
            tempB+=(~0x64)+1;
            tempA-=1;
    }
          temp3++;
        }

        //10=0x0a
        while(tempB>=0x0a)                //>=10?
        {
      tempB-=0x0a;
      temp2++;
        }

        //1=0x01
        while(tempB>=0x01)                //>=1?
        {
      tempB-=0x01;
            temp1++;
        }

}

网友F:
是要c的吗???

楼主:
算法不涉及C还是汇编,只要我知道你的算法流程,我就能写出C或者汇编。

网友G:
7楼的思路不错

网友H:
有个错误65536不是16位的。

网友I:
if( Var2 >= 60000 ){ i = 6; Var2 -= 60000; }
                                                        if( Var2 >= 40000 ){ i = 4; Var2 -= 40000; }
                                                        if( Var2 >= 20000 ){ i = 2; Var2 -= 20000; }
                                                        if( Var2 >= 10000 ){ i += 1; Var2 -= 60000; } 这里的60000应该是10000吧?!

网友J:
不知道那个"酷"为什么是加到7楼,而不是12楼。
反汇编出来尺寸差异应该是很大的。12楼的不错

网友K:
if( Var2 >= 60000 ){ i = 6; Var2 -= 60000; }
                                                        if( Var2 >= 40000 ){ i = 4; Var2 -= 40000; }
                                                       ...
引用 网友I:

不是吧?我看没错呀!!

看来看去还是觉得7楼的思路最酷!!MARK!!

网友L:
算法真是很奇妙

网友M:
只要C编译器支持,哪里还有什么一字节加减乘除的限制?编译器自然会调用数学库子程序进行运算的。
大数运算就是一个典型,通过字符串模拟笔算的方法来实现在普通32位机上进行数千位超大数字的运算。
光讨论算法的话用sprintf好了:
char disp_str[10];
uint16 num=12345;
sprintf(disp_str,"%0d",num);

楼主:
只要C编译器支持,哪里还有什么一字节加减乘除的限制?编译器自然会调用数学库子程序进行运算的。
大数运算就是一个典型,通过字符串模拟笔算的方法来实现在普通32位机上进行数千位超大数字的运算。
光讨论算法的话 ...
引用 网友M:

嘿,你的思想还真奇特。。。
限制还需要理由吗?限制不就是满足条件吗?很难想象,没有条件限制,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当领导说限制你只能用汇编的时候,你能用C吗?你能反对吗?
因为我是出题者,如果没有条件限制,那我问这个还有什么意义?

而且,我考虑的是算法。。。也许我把算法转换成汇编也说不定。如果一开始说汇编,估计没几个人感兴趣,而且算法跟语言没多大关系。。。

网友M:
C和汇编有什么区别么?
加个#pragma SRC 一类的编译指令不就得到汇编代码了?

楼主:
C和汇编有什么区别么?
加个#pragma SRC 一类的编译指令不就得到汇编代码了?
引用 网友M:

太能扯了吧,想到什么地方去了?晕。。。

网友N:
试试这个算法,这里除数都是单字节的:
       X = TEMPA*256+TEMPB           (为了书写方便,编程直接用就行了)

       TEMP5 = (X/40)/250
       X = X MOD 10000
       TEMP4 =   (X/4)/250
       X = X MOD 1000
       TEMP3 =   X/100
       X = X MOD 100
       TEMP2 =   X/10
       TEMP1 = X MOD 10

注意:高字节的余数组合进低位后的进位
用汇编,除法和求余可以同时完成。如果用C,就要受到编译规则的限制了。有兴趣的话可以把编译结果反汇编后看看。

网友J:
看看反汇编出来谁能达到12楼的效果

网友O:
7楼算法精妙,
12楼效率高超。
可谓各有千秋,
都是高手。
呵呵。

网友P:
经典算法用 BCD 加法:

;    R7:R6 ==>  R5:R4:R3

     CLR A
     MOV R3, A
     MOV R4, A
     MOV R5, A

    MOV R2, #16 ; 16 BIT TO CONVERT
    MOV A, R6
    MOV B, R7  ; B:A
LP1:
       RLC A
       XCH A, B
       RLC A
       XCH A, B
       XCH A, R3
       ADDC A, ACC
       DA A
       XCH A, R3
       XCH A, R4
       ADDC A, ACC
       DA A
       XCH A, R4
       XCH A, R5
       ADDC A, ACC
       DA A
       XCH A, R5
  DJNZ R2, LP1
  RET

网友P:
非典算法: 要 除以4 ,  除以250 ........

楼主:
试试这个算法,这里除数都是单字节的:
       X = TEMPA*256+TEMPB           (为了书写方便,编程直接用就行了)

       TEMP5 = (X/40)/250
       X = X MOD 10000
       TEMP4 =   (X/4)/250
       X = ...
引用 网友N:

这个可能不行,还是没有脱离16位数据的操作。
我认为调用除法是不行的,你看X就是16位了,X/1000也算16位的操作啊。。。
连1000的表示也是16位数据啊,呃,,,难道我说不够清楚?
具体的形式就是像12楼的一样,不出现16位数据。
12楼的思想是减法,算正常的思路,把除法当减法看。
7楼的算法很有参考性,如果能把那16位的比较改成2个8位的比较就很符合要求了。

楼主:
经典算法用 BCD 加法:

;    R7:R6 ==>  R5:R4:R3

     CLR A
     MOV R3, A
     MOV R4, A
     MOV R5, A

    MOV R2, #16 ; 16 BIT TO CONVERT
    MOV A, R6
    MOV B, R7  ; B:A
LP1:
       RLC A
     ...
引用 网友P:

看着很精简啊,我来算算看行不行

网友Q:
受益非浅呀

楼主:
按照7楼的算法,自己整理了一下,各位看看:
uchar      bcd_buf[5];       //个,十,百,千,万
uchar      tempH;              //高位
uchar      tempL;              //低位

void        get_16bit_bcd(uchar  *bcd_buf,   uchar  dataH,   uchar  dataL)
{
          uchar    i;
          i=0;
          if(dataH>156 || dataH ==156  && dataL>=64)   //40000=156*256+64
          {  // 思路是:大于或等于40000的都满足条件
                     if(dataL<64) dataH--;        //低位不足,向高位借位
                     dataH -=156;
                     dataL -=64;                       //高位和低位减去的和=40000
                     i += 4;
          }
          if(dataH>78 || dataH ==78  && dataL>=32)   //20000=78*256+32
          {  // 思路是:大于或等于20000的都满足条件
              if(dataL<32) dataH--;        //低位不足,向高位借位
              dataH -=78;
                     dataL -=32;                       //高位和低位减去的和=20000
                     i += 2;
          }
          if(dataH>38 || dataH ==39  && dataL>=16)   //10000=39*256+16
          {  // 思路是:大于或等于10000的都满足条件
              if(dataL<16) dataH--;        //低位不足,向高位借位
              dataH -=39;
                     dataL -=16;                       //高位和低位减去的和=10000
                     i += 1;
          }
           bcd_buf[5] = i;
           i=0;
           //--------下面一样的道理
           -----------以此类推,千位的分7000、4000、2000、1000
           -----------以此类推,百位的分700、400、200、100
           -----------以此类推,十位的分70、40、20、10
           -----------以此类推,个位的分7、4、2、1
}

网友M:
嘿,你的思想还真奇特。。。
限制还需要理由吗?限制不就是满足条件吗?很难想象,没有条件限制,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当领导说限制你只能用汇编的时候,你能用C吗?你能反对吗?
因为我是出题者,如果没有条 ...
引用 楼主:

领导说用二进制的话,也不能反驳,只能彻底无语.............;P

楼主:
楼上很有同感啊,跟领导讲话,也许他会听你说完,但最后领导还是说,我要的只是结果,跟我说这个干嘛。。。

楼主:
已经结贴,分数给了7楼,因为已经穿裤,不给就对不起大家了。

还要感谢各位大侠,感谢12楼,自己又长点知识了,呵呵

网友R:
51的,代码大小为100字节,平均速度为88周期

网友S:
回复 网友T:
为什么叹息?

网友U:
只对一个字节做运算,支持12楼。

网友V:
是不是可以这样,将这个16位的整数转换成字符型,存进数组,在显示?

网友W:
以前测试过,用7楼的减法运算比较合适,既保证了速度,又兼顾代码量,支持一下

网友R:
速度与代码量和41楼相比差远了。

网友X:
感觉城市人都落伍了~~~

网友Y:
等楼上真解。

个人认为12楼的反汇编代码和3楼的不会有多少区别。
另外7楼少了两个i=0,呵呵,小bug。

剩下dengm老大和41楼的代码没有仔细分析,体积上肯定会小,但是平均速度上,没有算。

网友Z:
7楼和41楼好,不过7楼除了少了两个i=0外,还有一个是,的二个 -60000应该是-10000

网友AA:
思路奇特

网友AB:
7楼创意不错。

网友AC:
41的算法太牛X了,还用了51的B寄存器,哪位大牛解析一下算法

网友AD(2010-07-19):
7楼的思路不错,他的应用范围是0到65536之间的。

网友AE:
想方设法搞好需求,快速满足市场变化才是最重要的啊。我参与过那么多项目,很少看到有兄弟把单片机的潜力全部都用到的,基本上都是杀**用牛刀。人家老外用8051做的东西我们用ARM做还觉得不够使,动不动就说管脚不够用,频率不够快。

网友AF:
MARK。。。
7楼可以。。。。

网友AG:
用ICC 7.3编译试了下。发现7楼的那个反汇编代码量打过了直接用除法的。
不知道是不是ICC 自身对除法优化处理得比较好

网友AH:
unsigned int i_tmp;
char s_tmp[10];

i_tmp = (unsigned int)TempA * 256 + (unsigned int)TempB;
sprintf(s_tmp, "%05d", i_tmp);
temp5 = s_tmp[0]-'0';
temp4 = s_tmp[1]-'0';
temp3 = s_tmp[2]-'0';
temp2 = s_tmp[3]-'0';
temp1 = s_tmp[4]-'0';

网友AI(2010-08-30):
mark,good,7楼的好

网友AJ:
秀一下我的算法及思路

if ( tempA & 0x80 ){
  temp[1..5] = 32767;
} else {
  temp[1..5] = 00000;
}

if ( tempA & 0x40 ){
  temp[1..5] += 16384;
  具体点:
  temp[1]+=4; if (temp[1] >= 10 ){ temp[1]-=10; temp[2]++; }
  temp[2]+=8; if (temp[2] >= 10 ){ temp[2]-=10; temp[3]++; }
。。。
}

思路倒是不复杂,测试每一位的权重,加到结果里面去,这个肯定都是单字节的操作,
就是不知道效率比之前面的算法如何了

网友AK:
我一直用这个,思路清晰,位数扩展容易,对一般的应用足够了:
//int32到ASCII码的转换
void int32_to_ascii(int32 counter, int8 * asc8) {
    const int32 c[8]={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1};
    int8 i;
    int16 k;
    for(i=0;i<8;i++){
        k=0;
        while(counter>=c[i]){
            counter-=c[i];
            ++k;
        }
        asc8[i]= k+0x30;
    }
}

网友AL:
典型的两字节整数转换BCD码,满世界都有例程,不过是汇编的

网友AM:
一句话,
把有限的人生精力放在这种没用的地方,
实在浪费生命

网友AN:
好贴,长见识了!

网友AO(2010-10-25):
tempB+=(~0x64)+1是做什么,求指教

网友AO:
为什么是Var》=60000,40000,20000,10000,求指教,多谢

网友AP:
%  也可以啊!

网友AQ(2011-09-07):
请参考dengm大侠的方法。。。。

网友AR(2013-08-28):
好好学习一番,受益匪浅啊

网友AS:
其实有个狠招,我试过了,uc16Data = tempA<<8|tempB;sprintf(&Cstring[0],"%05d",uc16Data );在cstring数组中你将获得0x3x的数据,cstring[0]~cstring[4],就是万千百十个,减掉0x3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