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中,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0-06-09):
TCO2为一个很小的交流信号,输出Sco2为中心线在1.25V处的交流信号,CC1=5V,VREF125=1.25V,图中地为0V,请问图中N2是一个什么类型器件?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滤波的吧

网友B:
LPF BPF 或HPF
其它器件RC低通+二阶有源低通,所以估是带通或低通

网友B:
可以用函数发生器+示波器测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