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每分钟三转

楼主(2010-06-09):
用51单片机利用PWM输出去控制电机实现每分钟3转

网友A:
要有减速机构配合实现

楼主:
你说的是要有加减速度的吗

网友B:
直流电机分有刷无刷之分。
有刷的就别想了,另外电机的极数很重要,2,4,6,8对。
无刷的估计也不行。要每分三转你要用步进电机配减速机构

网友C:
用数脉冲的方式控制

网友D:
减速机构+斩光的盘+PID
应该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E:
每分钟转三转,也就用减速装置,当然传感器要好。不然会有抖动。

网友F:
步进电机+减速箱
用力矩电机也许可以,但必须要有反馈了

网友G:
要有减速箱,电机都可以

网友H:
频率高不一定会抖动

网友I:
个人觉得基本上做不到。期待LZ成功。

网友J:
应该使用减速齿轮实现,直接驱动需要使用特种电机,常规电机不论哪种都无法实现。

网友H:
请了解直流串激电动机性能。

网友K:
直流串励电机,负载特性很“软”的,也就是说,负载(力矩)变化时,转速变化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