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拉电阻下方所接反向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0-06-09):
如题, 今天看到有的单片机引脚,上拉, 下方又同时接了一个反向二极管, 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如果是复位引脚,该二极管可以使与其并联的电容在电源下电时迅速放电。
如果是信号输入引脚,该二极管可以避免负电压施加到单片机引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