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太阳能给铅酸蓄电池充电,给点建议

楼主(2010-06-09):
充电要求:先恒流冲,在恒压冲。恒流4A,到13.8v;在恒压冲,最后停止
高手们,给点意见吧~~~谢谢
刚刚接触电源技术,希望给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A:
我们的太阳能只能搞到6v额 不过您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给点意见吧 谢谢了

网友B:
14.8V?不管电池寿命了?记得加个温补,-5mV/格/摄氏度

网友C:
太阳能很难做到恒压,恒流的吧,光强不确定,有发电充就是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写错了 是13.8v:)

网友D:
你是同时给几个电池充电啊?
如果是单个的话
恒流的时候可以用BCUK电路搭一个恒流源
至于恒压的话
用LM2576-ADJ的应该就可以满足
电池冲到恒压的时候
输入电流已经很小了

网友D:
谢谢2楼提供的芯片
我手机经常没电
这下可以不用买DCDC模块了

有机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请问: BUCK 电路  怎么设计那个 电感 和电容值啊  ???

网友E:
说来也巧,我最近在做太阳能给镍氢电池充电,推荐你使用一款芯片LT3652

网友F:
注意:太阳能电池输出可以近似看成恒流源。一定要寻求最大输出功率而不是恒流恒压。一般铅酸蓄电池过充能力远远大于过放。只要保证充满以后的继续充电电流不大于0.1C即可。

网友C(2010-07-20):
WANGYU说的在理,要寻找最大功率输出点。
这里想借问下WANGYU,寻找最大功率点MPPT,那电路是该用升压还是降压的DC-DC呢,
我找了些资料,降压的DC-DC方案,在MOS管关断期间,太阳能的输出回路被关断,这样电流不是不连续了吗,是不是升压的才是真正可以做大MPPT。

网友G:
好多太阳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