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高手推荐一款网口芯片

楼主(2010-06-09):
如题,用于嵌入式(ARM9)的网卡芯片,100兆,稳定性要好,货源稳定。
谢谢先

附:看了KSZ8851-16MLL的DS,感觉还行,给点意见!

网友A:
应该是买一颗PHY吧,要求不高,realtek,要是高的话,建议用broadcom,marvell

楼主:
不是PHY,是网卡控制器(MAC+PHY),16位接口

网友B:
可以考虑IP101或AC101

网友A:
为什么不选带mac的arm呢,TI有啊,好象nxp也有啊

网友C:
可以考虑IP101或AC101
引用 网友B:

支持四楼的建议!

网友D:
看你做什么产品应用

网友E:
我这边有高性能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可固化到廉价FPGA中,如果对工作场合要求高,需要多个高性能网口,可以跟我联系。

1.以太网类

序号
IPCORE名称
接口
总线
slices
RAMB16
说明

10/100MbpsMAC-CORE
MII
N/A
190~690
2~32
可配置MAC核,可选缓冲区大小

opb_tinymac
MII
OPB
230~800
2~32
OPB总线的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plb_tinymac
MII
PLB34
210~800
2~32
PLB34总线的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xps_tinymac_mii
MII
PLB46
200~800
2~32
PLB46总线的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MB_xps_tinymac_mii
MII
PLB46
210~300
2~5
Microblaze专用低总线延时的MAC,占用资源极少

TMAC-CORE
GMII
N/A
220~700
2~32
可配置的10/100/1000M三速自适应以太网MAC核

opb_tmaclite
GMII
OPB
260~800
2~32
OPB总线的10/100/1000自适应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plb_tmaclite
GMII
PLB34
270~800
2~32
PLB34总线的10/100/1000自适应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xps_tmaclite
GMII
PLB46
300~800
2~32
PLB46总线的10/100/1000自适应MAC,可配置缓冲区大小

opb_tmacptp_rgmii
RGMII
OPB
500~800
2~32
OPB总线的10/100/1000自适应MAC,支持IEEE-1588,吞吐量30MB/s

10/100/1000Mbps

TMAC-CORE-FIFOCTRL
GMII,

RGMII
N/A
280~700
2~32
可配置的10/100/1000M三速自适应以太网MAC核,具有智能缓冲区控制,

可缓冲更多的数据包,独立数据总线,具有极高的性能,支持IEEE-1588

xps_ntmac_fifoctrl
RGMII

SGMII
PLB46

XILRAM
300~1700
2~32
PLB46总线的可配置1~4个10/100/1000M自适应MAC,支持IEEE-1588

在V4-FX20单PPC405系统中实测4个网口总吞吐量为280MB/s

vch_ntmac_rgmii
RGMII

SGMII
PLB46

VCH
300~4000
2~32
使用VCH_DMA驱动的可配置2~8个10/100/1000自适应MAC,

具有极高的性能,总吞吐量800MB/s

vch_nmac_smii
SMII
PLB46

VCH
300~5200
2~32
使用VCH_DMA驱动的可配置4~16个10/100Mbps自适应MAC,

具有极高的性能,可让所有网口满负荷收发数据

vch_splitter
VCH
VCH
100~200
1~32
VCH分发器,用于VCH扩展

opb_xcl_vch_dma
VCH
OPB

XCL
1~4
使用OPB总线的VCH_DMA控制器,数据传输使用XCL总线,支持32个通道(32个网口),总吞吐量400MB/s

注:占用资源量针对Virtex-4或spartan-3,对于Virtex-5则实际占用资源少一些,本系列IPCORE的RGMII接口可兼容MII

以太网类(续)

序号
IPCORE名称
接口
总线
slices
RAMB16
说明

xps_npi_vch_dma
VCH
PLB46

NPI
1~4
使用PLB46总线的VCH_DMA控制器,数据传输使用NPI总线,支持32个通道(32个网口),总吞吐量1600MB/s

2400Mbps

GTMAC-CORE
GTP

GTX
N/A
2~16
使用3Gbps的RocketIO互连的高速本地以太网,用于低成本的板间高速互连,可使用SATA线连接1米的距离,吞吐量双向各300MB/s

xps_ngtmac_fifoctrl
GTP

GTX
PLB46

600~2000
2~16
使用PLB46总线的1~4个2400Mbps GTMAC,带有PLB46总线的DMA用于板间,芯片间低成本高速网络通信

xps_npi_ngtmac
GTP

GTX
PLB46

NPI
600~2000
2~16
使用PLB46总线的1~4个2400Mbps GTMAC,带有NPI总线的DMA

用于板间,芯片间低成本高速网络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