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曼彻斯特编码优于曼彻斯特编码?

楼主(2010-06-09):
网上看到的:
“差分曼切斯特编码比曼切斯特编码的变化要少,因此更适合与传输高速的信息,被广泛用于宽带高速网中。”
有个疑问,怎么看出“差分曼切斯特编码比曼切斯特编码的变化要少”?
用概率论解释?可是又该如何解释?谢谢~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下图中我怎么看不出这点?

楼主:
自己快顶下。。。

网友A:
应该不存在谁优谁劣,变化多少也无差别。这两种编码都是内含同步的编码方式,只是一种是数据同步合一,而另一种则是分开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把老师您给盼来了。
可是“差分曼切斯特编码比曼切斯特编码的变化要少,因此更适合与传输高速的信息,被广泛用于宽带高速网中。”这句话又怎么解释呢?
谢谢老师~~

网友A:
re 4L:

不知你是不是指的网上这一段:

“
差分曼彻斯特编码的编码规则是:
在信号位开始时不改变信号极性,表示辑"1"
在信号位开始时改变信号极性,表示逻辑"0"

......

差分曼切斯特编码比曼切斯特编码的变化要少,因此更适合与传输高速的信息,被广泛用于宽带高速网中。

还是百渡百科。

它忽略了两个数据位间的同步沿(其实它自己已经提到)。如果考虑到同步,则两类编码的单位时间跳变均数是一样的。

网友B:
跳变数总体上是一样的,都只有50%的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
原来是忽略了同步沿啊。。。
有点明白了。。。
多谢老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HWM老师讲了一下,有点明白了。
也多些老x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