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偶检测问题?

楼主:
断偶检测一般怎么实现呢?现在要测的是两路热电偶信号,和两路电压信号,热电偶的到是好检测,但是测两路电压信号不知道怎么检测了?谢谢各位!

楼主(2010-06-09):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能否实现上面的功能呢?

网友A:
断偶检测,是根据热电偶直流电阻非常小,所以给热电偶施加一个小电流(例如数十uA),对热电偶输出影响非常小,可以忽略。而断偶时直流电阻非常大,该电流将产生相当高的电压,远超过热电偶可能输出的电压。由电压值来判断是否断偶。
判断电压信号,条件是信号源内阻非常小,而且允许输入小电流(电流流入信号源)。
3楼的图,好像是差动输入。对这样的信号源,下面竖着的电阻下端应该接地或负电源。两个竖着的电阻阻值必须足够大,大到对输入信号的影响可以忽略。信号源输出幅度不能太大,大到无法分辨是否开路。

楼主:
一听就是很专业的解释,本来下面那个VCC是应该接地的,当时画错了,那个电阻打算借2M的,VCC借3,3V,应该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