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仿真器时停不下来

楼主(2010-06-09):
不知道是哪错了~
我在用JLINK仿真stm32f101的时候,发现点问题~
可以烧写程序~进入主程序后~可以单步执行,可以运行到断点处~
但是只要没有断点,全速运行后,点stop 停下来的时候 程序就自动关掉了~就报下面的这个错误(如图)~
知道什么原因的回应我一下~
小弟不胜感谢

楼主:
高手们指点我一下~谢谢了~
急~呀~

楼主:
:'(没有人,碰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吗??
这年头怎么就我老碰到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A:
很可能程序中有非法操作或跑乱了。

网友B:
程序上传看看

楼主:
程序太大了~不好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次都是这个现象~郁闷至极~
那问什么设置断点就没有问题呀~
要是程序跑飞了~设置断点也应该挂了才对呀

网友C:
会不会是设置问题

网友D:
用户程序中的问题

网友E:
你 先 边个小程序 试试啊 看还会有问题没

楼主:
我找到是什么问题了~但是还有点问题没有想通~
先说说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让程序进入休眠了~用定时中断苏醒程序,我把进入休眠给屏蔽了~就没有问题了~程序能正常运行~也能stop停止。
但是我没有理解的是:我在定时的程序中已经苏醒了呀~
如果程序在休眠~也应该在进入休眠的地方停下来呀~怎么没有停下来,而退出了仿真状态了那??
本人菜鸟~跪请扶贫~:handshake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

网友F:
程序问题.我也碰到过几次.改程序.电源,时钟,内存初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