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避免电动机堵转后,继电器产生电弧?

楼主(2010-06-09):
我的继电器是用来电动机当开关用的,当电动机堵转时,程序自动控制继电器线圈断电

以使电机停止通电,但是继电器却产生了电弧,以致控制线圈电源无法起到使继电器弹

开的作用,怎么办呢。。。。。。。。。。

求高手回答

网友A:
不是高手,回答一下不要紧吧?

1、用个小容量、高压的电容并电机两旁,这时断电时的火花会明显减小,电容弄大点火花小点。
2、听说高级点的继电器是放油里来防电火花的。

网友B:
继电器电流参数选大点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我的电机是直流220V 180W的,继电器室10A 24V的,

为什么并上电容会使火花小一点呢

网友C:
电机220V,继电器24V,不起电弧才怪。
另外,电机堵转时的电流很大。
你的断路设备必须能够关断220V以上的电压。
继电器10A24V,楼主需要看看这是交流容量还是直流容量。继电器关断交流和直流的能力很不相同,关断直流的能力比关断交流的能力小很多。

网友A:
以前我家有个小型单相碾米机,我一般是不敢去开那机子的,因为1、那机子太响,2、开关时火花吓人(小时候电的不行了,从此恐惧)。后面我就加了个从那种复读机用的小电平的充电电路上拆下来的电容,结果就没火花了(很小了),也就是市电取电用的大电压电容(容量不要太大了)。原理的话,我想是因为电感关断的瞬间,感生电动势太大,产生高压,击穿空气而产生火花,如果我加个电容,线圈中的电流不是一瞬间断掉,感生电动势当然要小,当不足以击穿空气时,当然就没火花了。

当然,5楼说的在理,你玩玩就照我的试试,要正用就不要了。

网友D:
如果是直流电机,你要用直流继电器,记住了,直流继电器和直流开关,与交流的真的不一样,假如你做过大电流的直流电源就知道了,交流的真的好控制

网友E:
控制电路不合理,疑似没有关断泄放回路!

网友F:
并上个电容  纯是一个阻尼电路   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   可控硅电机
电路上一直是用的!

网友G:
继电器分断能力小(分断电流,电压),触点上加阻容吸收电路或选高分断能力的继电器(接触器),另:直流继电器和交流继电器是不一样的

网友H:
楼主的“消火花”和常规的消火花概念根本不同,正如5楼maychang所言,楼主应先弄清继电器的触点规格,绝不可超标使用,楼主的应用必须选择耐压和耐流均满足的继电器,其中耐流参数需考虑电机堵转时的极限电流,最好是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避免电机堵转,频频的电机堵转说明系统设计存在重大缺陷。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的回答,我用的继电器是 10A  30V线圈电压  10A  250V直流的**电压

我的电机是用来操纵压紧装置的,因为压紧后的高度不确定,所以只能待电机堵转后,使电机转子上的霍尔感应

器没有信号,来控制电机停止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制动方法

网友C:
12楼:
若是能够使用电子方法,那么很简单:检测通过电机的电流,到达一定值即关电源。
直流电机两端应该并联续流二极管。直流电机是强感性负载,断电时的自感电动势很高。过去稍大的电机都要求关掉直流电机时串电阻,电阻逐步增加,电流小到一定值后才断电,否则电机绕组的绝缘将损坏。

网友I:
楼主问题产生原因,可能是电机堵转时电流突然增大瞬间干扰了CPU电源,造成CPU“无法起到使继电器弹开的作用”控制失灵,如是这样应将电机电源与CPU电源彻底隔离,减轻干扰。因为楼主的问题是断不开,除非是触头烧在一起,要不怎么会断不开呢。

网友G:
to 12楼:
感觉你这个机电联合设计有问题啊:无论如何应该在机械设计上采用力矩限定措施啊,靠电机堵转来检测不靠谱。

楼主:
楼主问题产生原因,可能是电机堵转时电流突然增大瞬间干扰了CPU电源,造成CPU“无法起到使继电器弹开的作用”控制失灵,如是这样应将电机电源与CPU电源彻底隔离,减轻干扰。因为楼主的问题是断不开,除非是触头烧在 ...
引用 网友I:

朋友你好,控制开关已经关闭了,但是触头没有弹开,空气燃烧产生了电弧,所以才会这样的

楼主:
to 12楼:
感觉你这个机电联合设计有问题啊:无论如何应该在机械设计上采用力矩限定措施啊,靠电机堵转来检测不靠谱。
引用 网友G:

麻烦这位朋友详细解释下力矩限定是怎样实现的

用什么传感器呢

网友I:
继电器如果断的是直流电机,完全可以在直流电机上并一个二极管解决断开电机反电动势拉弧问题。

网友G:
17楼:
力矩限定是机械结构,当转矩超过设定值时(设定值是机械可调整的),该装置打滑(电机仍保持运转,但电流会有所增大),同时限位开关给出一触点信号,可用来控制电机停转。电机电流的检测应该作为保护措施最终对机电设备进行保护(比如防止电机堵转等),转矩控制器**中好像有卖的,另外可以参考电动阀门执行器中的过力矩检测机构原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