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57959L的使用

楼主(2010-06-09):
各位高手,最近我在作IGBT的驱动,但对M57959L的1号引脚的使用方法还不太了解,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1端是一个基准电压,经快速二极管接入IGBT的集电极

楼主:
二楼的你好,一端是个基准电压,这个基准电压是如何设置的啊,还是已经存在,我是个初学者不太明白,如您不吝赐教可邮件于我:cuiyange860517@163.com

网友A:
M57959L内部电路组成及其特点:

1)高速输入输出隔离,绝缘强度高 2500VAC/min;
2)输入输出电平与TTL电平兼容,适于单片机控制;
3)内部有定时逻辑短路保护电路,同时具有延时保护特性;
4)具有可靠通断措施(采用双电源);
5)驱动功率大,可以驱动200A/600V或100A/1200V的IGBT模块

M57959L是单列直插式封装,从左至右依次编号,其中9~12为空端。1端和2端为故障检测输入端;4端:接正电源+15VDC;5端:驱动信号输出端;6端:接负电源-10VDC左右;8端:故障信号输出;13端和14端:驱动信号输入端,主要接收控制芯片送出的SPWM信号。
M57959L的内部原理框图

M57959L外围应用电路

所示实际应用电路具有IGBT过流过压保护功能。当检测到输入1端的电压为某一电平时,模块判定为电路短路,立即通过光藕输出关断信号,从而使其5端输出低电平将IGBT的GE两端置于负向偏置,可靠关断。同时,输出误差信号使故障输出端8端为低电平,从而驱动外接的保护电路工作。 由于IGBT要求的驱动功率大,单靠M57959L的输出功率不能满足要求,通常的做法是采用PNP和NPN对管推挽输出,即在M57959L的输出端接入一个互补跟随器。电阻R4、R3是输出限流电阻,防止电流过大损坏IGBT栅极。稳压管1N4745和1N4741分别采用对接的形式,主要是对输出信号进行钳位,使IGBT的驱动信号不超过规定的幅度,从而保证驱动信号的可靠性。 驱动模块M57959L的1端是一个基准电压,经快速二极管接入IGBT的集电极。当IGBT集电极电压低于基准电压时,IGBT栅极是一个方波信号,使IGBT导通更充分。当IGBT集电极电压高于基准电压时,IGBT栅极信号为尖脉冲信号,使IGBT趋于截止状态,从而起到保护模块的作用。当短路时,Vce(sat)急剧上升,设定一个Vref,一旦Vce(sat)大于Vref时,保护电路动作,注意的时检测工作必须用快恢复二极管。其实有多种技术可用来避免IGBT受到短路的破坏,其中最基本的技术便是在10us内关断IGBT。 IGBT保护原理图开通时的栅极驱动电压不能超过12V-20V的范围,开通时最佳栅极正向偏置电压为15V±10%,15V驱动电压足够使IGBT完全饱和导通,并使通态损耗减至最小,同时也限制了短路电流和它所带来的功率应力。当栅极电压为0时,IGBT处于截止状态。但是,为了保证IGBT在集电极-发射极电压上出现dv/dt噪声时仍能保持关断,必须在栅极上施加一个关断偏压,这样还可减少关断损耗。反偏压应在(-5)V-(-15)V,一般取-10V。选择适当的栅极串联电阻对IGBT栅极驱动相当重要。因为IGBT的开通和关断是通过栅极电路的充放电来实现的,栅极电阻值对其动态特性产生极大地影响。数值较小的电阻使栅极电容的充放电较快,从而减小开关时间和开关损耗,而且较小的栅极电阻还可避免dv/dt带来的误开通,但与此同时,它只能承受较小的栅极噪声,并导致栅极-发射极电容同栅极驱动导线的寄生电感产生振荡问题,而且较小的栅极电阻会使得IGBT开通的di/dt变大,导致较高的dv/dt,增加IGBT反并联二极管恢复时的浪涌电压。栅极驱动布线对防止潜在的振荡、减慢栅极电压的上升、减少噪声损耗、降低栅极电源电压或减少栅极保护电路的动作次数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布线时应考虑以下几点:(1)驱动板不能与IGBT控制端子直接相连时,应采用双股绞线(2转/cm),且距离尽量小。(2)驱动器与屏蔽板放置要合理,以防止功率电路和控制电路之间的电感耦合;(4)为了提高栅极抗干扰能力,一般在栅源之间并联电阻或双向箝位稳压管(约为18V),栅极箝位保护电路必须按低电感布线,并尽量放置于IGBT模块的栅极发射极控制端子及附近。
1. M57959L概述
M57959L混合集成电路由三菱公司生产,其最高工作频率为40kHz,采用双电源供电(+15V和-10V),输出电流峰值为 ,输入信号电流为16mA,短路保护状态维持时间2mS,M57959L的电路方框图如图

M57959L为防止短路,特设有检测与保护电路。其工作原理是IGBT应工作在开关状态,导通时其通态饱和压降较低;在短路故障时,集电极电流迅速上升,使其退饱和,集电极电压随之迅速上升。、利用这一特点,通过检测通态压降来判断是否发生短路。、当集-发电压过高,超过设定值时,短路检测电路动作,启动短路保护动作电路,降低门极驱动信号电压。产生故障信号、驱动外光偶,输出故障信号。为了使IGBT可靠关断,抑制管子集电极与发射集之间的关断尖峰电压,以及减弱通过反转电容的dv/dt的影响,避免管子过压击穿及误导通。这种驱动器设计时采用了“软关断”技术,检测到短路信号后立即降低栅极输入电压,并关断时给予负向偏压。保护电路中设有一定时器,若发生短路保护后1-2mS,输入电平为低电平,保护短路打开控制阀,恢复正常工作。
2.外围电路的典型配置
M57959L需要正负电源工作,应用时外围电路的典型配置如图6所示。图6中为单电源供电时外围电路的配置,VCC为25V,负向偏压可用一只稳压管VS与串联的限流电阻RS产生,VS常选用一只10V稳压管,RS常选用 。M57959L的1脚和6脚间常接一只30V的稳压管(VS1),其1脚为IGBT集电极之间接一快恢复二极管VD1。

网友A:
应用电路

楼主:
4# RGB123 老师太感谢您了,我太缺少这个方面的资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