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w以下可调LED驱动电源,路过的进来.

楼主(2010-06-09):
才做的一个电源,设计方向是输出12V,3A以内可调,恒流稳压输出.图中给出的是6W
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否带载,输出总是在0-18V来回跳变,当然18V变0是下斜坡.

原本是已发过的一个贴,但没能解决,希望大家不要怪我浪费空间,
我的想法是NJM2146没有用好.因为里框图里有个异或,而且我用LM358调的时候都
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只是恒流效果不好而以.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异或???
明明是或门好不好?

采样电阻可能太大了,并且应该加一点假负载。

PS:
极不喜欢小日本的器件,资料相当的不详细。
这个器件也太老了,建议去试试MM1462。

网友A:
PS:
MM1462也是日本的,资料也不好找。

楼主:
能推荐两个用过的比较好的恒流稳压IC给我吗?
附件是我在网上下的 一个资料,可能对大家有用.

楼主:
试过用2K电位器做假负载,波形上看不出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