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型号或DC-DC方案

楼主(2010-06-09):
我想要用到DC/DC。
输入28V,输出5V。

问题是纹波要求很高。峰峰值小于10mv。有这样指标的电源模块吗。是什么型号啊。

如果没有的话。用什么滤波方案能够使现有DC-DC模块的纹波减小到10mV以下呢。

请帮帮我。

网友A:
普通的电源模块,输出端加一级LC滤波,应该可以做到纹波小于10mV峰峰值。
但电源模块产生的其它干扰,不能判断。

网友B:
别用模块了串一批二极管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
小营那边好像给我0.01mv的检测报告了

楼主:
六楼。能给个联系方式吗。你的电源的采购信息。

网友B:
GZDW系列直流电源柜的检测报告,去找这个吧

网友C:
开关电源应该有这样的

网友D:
有成品DCDC可以满足,也可以用加强滤波(需要LC滤波)或采用二次稳压的办法实现,二次稳压法比较简单,使用线性稳压器,但要求提高DCDC的数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