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12V

楼主(2010-06-09):
各位高手,我手头上有开关电源输出时12V的,后级电路需要一路-12V电压,请问使用何种电路好,最好是低成本

楼主:
没人了解过!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2V需要多大电流,温波要求如何?查DC-DC反压型的,有电感型有电容型两种。

网友B:
太深奥了!!!!

楼主:
-12V需要100ma即可,与正12V并用给LM324供电

网友A:
纹波要求比较小,去Onsemi找多拓扑DC-DC,要电感型的,输出注意加强滤波。

网友C:
你用单电源的放大器啊,那就不要-12V了,

网友C:
反正 都是要一个放大器,何必再增加-12V电源部分的费用呢

网友D:
用俩个12V开关电源(A和B),A的负极接B的正极,以它们的节点为参考地,这样B的负极就是-12V了。
不知道满足不满足你的意思?

网友E:
原开关的12V如果是半波整流,你就可改一下电压,弄一个-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