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控制方式

楼主(2010-06-09):
烦劳各位分析下150盏40W日光灯用交流接触器控制可以吧。是用电子镇流器好还是用传统的线圈镇流器好?可以不考虑成本只求稳定耐用。

网友A:
1,可以
2,建议用电子镇流器,选型很重要

网友B:
我是做LED恒流驱动IC NU501零外围设实现路路恒流延长LED寿命 定电流 无任何外围电路实现路路恒流 ,宽广设计无须另加电源供应 直接串连
第三代日光灯新方案NU501已经成功应用
代理芯瑞SMD802 LED大功率驱动IC
欢迎咨询洽談
深圳市诚信联科技有限公司
小甘
0755-33034517/13798370769.
QQ1262314675
1262314675@qq.com
期待您的佳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