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制运放静态电流

楼主(2010-06-09):
我做了经典型型运放放大电路,输入信号是50HZ,0-1.1V线**流信号,
问题出在无信号输入时输出端也有20mV信号,运放是ST LM324用+-12V供电
请教高人如何抑制掉此静态电压

网友A:
LM324是相当“粗糙”的运放,失调电压比较大,温漂也比较大。
最好是改用较精密的运放。
也可以加个偏置电压来抵消掉运放的失调电压。不过,这需要手工调整,而且运放的温漂不能抵消掉。
楼主的原理图可能有点问题,考虑一下该电路是否可以用单电源,必要时仿真。文字说明中楼主说是双12V电源,这样当然可以工作。

楼主:
谢谢二楼
LM324是“粗糙”的运放,那么比较精密的能推荐几款给我吗。
另偏值电压如何加入呢?
用单电源会出现大信号下失真!

请指点

网友B:
精密些的比如OP07,不过粗糙还是精密都是相对的,你需要根据你自己应用的需要去找器件手册。

单电源应该不是大信号失真的主要原因吧,主要影响输入信号范围,特别是是否过零的问题。

另外,如果你对信号要求高的话,输入端的接地走线恐怕也需要加点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