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中capture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该把这个问题发到哪个板块去,只好再这里发了。
如何修改pin.to.pin spacing?我用capture的时候,调整页面尺寸,但发现pin.to.pin spacing的设置默认为0.01in,而看教程的时候,教程是这样说的:
pin.to.pin spacing:元器件引脚间距,也就是设置元器件大小。标准元器件的引脚间距是
0.1in,最好不要改变,以免元器件太大或发生不可预计的结果。
而我的一打开就是0.01in,结果就是整个画布很大,元器件在里面显的非常小,不管我怎么
改页面尺寸,都无法改变。
我就想问一下高手们,这个东西怎么改呢?

网友A:
你的是不是有问题,这个pin.to.pin spacing可以改啊。如图

楼主:
可能是版本不一样吧。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还望高人能帮我····

网友A:
到迅雷下个简装绿色版10.5试试,才10几M吧。

网友A:
附件这个试试,绿色版的。

网友B:
是改好设置再新建图纸,图纸一旦建好了,即便你改了设置也不会把已经建立的图纸做更改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
貌似我已经解决了,因为后来我发现,在options里可以修改pin to pin space,我之前不能修改pin to pin是因为我在先建的页面。
就是说先改options····再建页面。
我现在这样做的,没有出现哪里变成0.01in的现象了的。

楼主:
感谢6楼,你说的完全正确的,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