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楼主(2010-06-09):
刚接手一个关于EEPROM的项目,怎样去理解EEPROM,有没有更好的理解方式?求解?

网友A:
关键是你的EEPROM的项是制造EEPROM还是应用EEPROM

网友B:
我都不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C:
是要用的吧!!!

网友D:
有没有更好的理解方式?求解?

网友E:
你找楼上的理解好了,他广告打得正是地方。

网友F:
EEPROM     貌似叫  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

意思就是,你可以从EEPROM存储器中读取数据,也可以往里面写数据(但是写之前要擦除),就这样理解啊,难道其中还有什么猫腻不成,还要专门的理解方式?

经典的IIC总线的,AT24C02(EEPROM)。。。。。。如果你是想知道怎么读怎么写,那么就要看datasheet了。

网友G:
不知道EEPROM,做EEPROM项目?!

网友H:
1、选型,eeprom一般存储空间不大。确定是什么接口的
2、查找对应的eeprom的手册,根据手册里的读写时序进行操作
例如7楼所说,i2c总线接口的at24c02,查看容量是否够用,再根据需求硬件连接电路sda、scl需接上拉电阻。编程时根据手册时序要求进行读写

网友I:
这里的EE是电擦除、电改写,各一个E。;P

网友J:
内部还是外部?不一样的

网友K:
:sleepy:掉电数据部丢失。。。。。。。。

网友L:
服了、、、逻辑性、、、

网友M:
楼主的问题很复杂, 的确很难理解啊.

网友N:
我想楼主应该是比较了解EEPROM的吧,不然怎么会去接手这方面的项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