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此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6-09):
Maychang老师等高手请帮忙看看,不胜感激。因为这2天就要做板了

网友A:
你把图弄成这样,谁愿意看

楼主:
重新整理

楼主:
没有高手进来分析?光看不说?太难还是太容易?此电路有问题吗?请发表高见!

网友B:
不能工作。
注意各芯片和三极管等等的电源是用电容降压桥式整流方法从交流240V取得的。该电路中的“地”对交流的“L”和“N”两条线都有相当高的交流电压。而触发晶闸管的三极管集电极并没有限流电阻,故加电并且触发时很可能烧掉触发用的三极管,联带可能烧一片。
最好是不用这种电容降压方式取得低压电源。一定要用的话,用半波整流,这样低压电源的“地”可以有一端接到交流的“L”或“N”线。双向晶闸管的A1端最好接到“N”线,低压电源的“地”也同时接到“N”线。晶闸管门极必须有限流电阻。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的精辟分析。如果在可控硅的控制级上串一个限流电阻,用桥式降压应该可以工作吧,只是不安全对吗,另我们生产的产品实际上没有限流电阻,已经生产10多年了,不过它是电阻降压的,我想把它改为电容降压。现附上电阻降压的原理图,它是OK的。

楼主:
该电路图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请maychang老师等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B:
8楼:
“如果在可控硅的控制级上串一个限流电阻,用桥式降压应该可以工作吧,只是不安全对吗”
不能工作。
问题并不在是否有限流电阻,而在使用电容降压桥式整流。有限流电阻当然更安全一些,但没有限流电阻未必就一定烧管子。因触发晶闸管的信号占空比很小。

9楼:
此电路可以工作。注意此电路使用的是半波整流。辅助电源的正端与L是接在一起的,与晶闸管A1也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B:
8楼:
9楼的电路可以改成电容降压,但需要加一支二极管。增加的这支二极管正端接D2负端,增加的二极管负端接C4上端,R7用电容代替。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凌晨5:00多钟的回帖,收益不浅。请老师注意身体。现把修改后的电路图附上,请问此电路图可以正常工作吗,MCU输出的是高,低电平。降压电容也可以起到限流的作用。谢谢了

网友B:
可以工作,但不如9楼的图。
双向晶闸管最好用负触发,因双向晶闸管四个象限中触发灵敏度最高的是正向正触发,最低的是负向正触发,正向负触发和负向负触发介于最高最低之间。此电路用正触发(辅助电源负端为“地”),交流正负两半周触发灵敏度相差较大。而原电路(9楼)令辅助电源的接法是使双向晶闸管得到负触发。
电容C7最好不用。该电容与R2构成的低通时间常数达0.1ms,这将使双向晶闸管在交流正负两半周触发有不同的延迟,尤其是采用正触发情况,即使控制芯片给出的触发信号时间上是完全相同的。该电容如果用,容量应该减小到1/10或更小。
不知道你的双向晶闸管需要多大触发电流,如果触发电流较大,R7可以适当改小一些。

网友C:
用MOC3XXX系列光藕隔离可控硅触发器来做吧,自带过零检测,也有不带过零检测的,应用电路手册上就有。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精辟的分析,真是电路的泰斗,仰慕了,有机会请你喝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