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与RLC指令在乘法运算中的疑问

楼主(2010-06-09):
比方说一个两字节的数要乘以32,可以确定乘完之后,仍为2字节,都是无符号数,我看到一个程序,使用了RL和RLC来处理,看不懂,想请教,处理的原理是怎样的呢?对高字节和低字节怎么处理?在实践中RL和RLC怎么把握?不超出范围?

网友A:
和十进制计算一样的,只是十进制是逢10进位,二进制是逢二进位。

比如12*34=12*(3*10)+12*4;
而二进制则为1100B*100010,自然就等于1100*(1*100000)+1100*(1*10)
而移位就是移动小数点位置,和十进制是一样的。

楼主:
感谢xwj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