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这种问题可以问吗

楼主(2010-06-09):
这是一个电磁炉电流浪涌保护电路,当7脚电流采样部分有电流浪涌时,7脚电平低于6脚,比较器翻转,
怎么一个电流浪涌过来,7脚电平反而降低?

网友A:
D100~D103构成桥式整流,其输出负端接到U2B的7脚,当然电流互感器输出变大时U2B的7脚电位降低。

网友B:
ls说得不错,桥式整流的正端通过VR1、R101到参考地,回路为正端--VR1--R101--参考地--R217--负端。

楼主:
不太懂这些,有谁可以从电压和电流的对立与统一来说说吗?

网友A:
4楼:
要是拿什么对立统一来分析电路,那叫做办不到的事。
要么从电路基础(电工学)开始,好好从头学,要么搞对立统一。

网友C:
WC。。。。,我竟然在百度知道里看到这个问题~~~~~

楼主:
百度上也是我问的,

说对立和统一,主要是我这方面知识还停留在高中水平,利用那点有限知识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有时候很困惑,感觉电压和电流关系其实很复杂,

我不是学电类专业的,但是比较喜欢。

有什么好建议,虚心接受。

网友D:
反复看了几遍,恍然小悟呵呵

网友E:
整流桥的公共端在此相当于一个正负电源的说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 唉????

网友F:
我还是不懂。。。。
怎么是负的?
我怎么觉得是正的?:dizzy:

楼主(2010-07-15):
电磁炉电路图在这里,还是不清楚。

楼主:
靠,这么多人下载我文件,今天公司有一个人因为乱传文件被开了。

你们好歹帮我看看啊。

网友H:
你的浪涌采集电路可简化为我上传的图,2处即为你的比较器的7脚,相对于公共地3处为负;1处为到其他端的电压,相对于公共地3处为正电压!

网友I:
楼上的图的二极管画错了,不要误导人啊

网友J:
:lol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F:
呵呵,怎么连个单片机都没有

网友K:
回复 网友H:

画错啦~~: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