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件仿真PWM思路

楼主(2010-06-09):
(无正文)

楼主:
一般来说,PWM频率多少不会觉得闪烁?

网友A:
犯不着,你定时器里设个标志,PWM以一个周期为单位,分为a段和b段2段,随着占空比的变化,a、b段的定时长度发生变化,但总和保持不变,所以定时器只需要交替加载两个不同的时间值就可以了。至于占空比与时间值之间的挂钩过程,可以运算也可以查表了。

至于PWM闪烁,要看你干嘛,带LED的话,有个几百Hz就看不出来了。

255kHz的中断,你是别奢望用一般单片机来做了,做出来了,这个单片机也只能专为个PWM服务了。

网友(2013-05-11):
引用 网友A:
犯不着,你定时器里设个标志,PWM以一个周期为单位,分为a段和b段2段,随着占空比的变化,a、b段的定时长度 ...

我现在在弄频率脉宽可调的pwm  51单片机的 大侠能把这个再详细讲一点么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看定时器的分辨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