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II】(OS_TCB *)0 为什么可以理解为在该优先级无任务

楼主(2010-06-09):
请教,如题。

难道不是指向0*00000000这个地址?
OS_TCB *
类型为 任务控制块结构体的指针..
(OS_TCB *)0是指向空的任务块,(OS_TCB *)1表示有任务
这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A(2010-08-03):
(OS_TCB *)0的意思是在这个TCB类型指针所指的地址为NULL 就是他指向的地址没有东西。

网友B:
因为他有这么一句
    OS_ENTER_CRITICAL();
    if (OSTCBPrioTbl[newprio] != (OS_TCB *)0) {                 /* New priority must not already exist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ERR_PRIO_EXIST);
    }

还有,如果不出意外,不会出现某个TCB指针指向 1